[软件] Win10电脑休眠状态不一样

楼主(2025-09-29):
有一台台式机9代i5,win10企业版20H22,最近发现个问题

按待机后显示器出现退出登录后的界面

记得原来按待机后,显示器关闭,CPU风扇关闭,USB断电(USB上插的风扇会停止)
百度搜了搜说安装win修复大师可以解决,下载扫描完就伸手要钱

其它居然没答案
我觉得可能重装系统能解决,但是不想重装,有其它办法么

网友A:
打开设置,在 系统 中找到 电源和睡眠 ,再点 其他电源设置,选择 电源按钮的功能,在上面设置睡眠就可以。

网友B:
系统崩成这样,为啥不考虑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设置,在 系统 中找到 电源和睡眠 ,再点 其他电源设置,选择 电源按钮的功能,在上面设置睡眠就可以。 ...

设过了,最大的区别就是左下角的视窗按钮多一个休眠,点了还是没想像中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崩成这样,为啥不考虑重装

能用,能用,就是临时离开二三小时不想关机,不关机又浪费电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能用,就是临时离开二三小时不想关机,不关机又浪费电

那更没必要了,电脑设置省电模式就行

网友:
你没有找到对应设置

网友C:
睡眠和休眠不一样吧,电源按钮是可以设置成按下进入睡眠的,按楼上设置试试。

网友D:
休眠就是重新登陆  睡眠是一只都在。。休眠就是重新登陆  睡眠是一只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休眠就是重新登陆  睡眠是一只都在。。休眠就是重新登陆  睡眠是一只都在。。 ...

知道了,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原来,点击了休眠后,CPU把内存里的零时文件打包存入硬盘,
然后屏幕直接黑掉,然后CPU风扇也停了,再然后就像关机一样,系统外设断电

现在是点击休眠以后,屏幕直接显示欢迎登录界面,系统也没进入断电模式,和注销登录一样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睡眠和休眠不一样吧,电源按钮是可以设置成按下进入睡眠的,按楼上设置试试。 ...

好的,知道了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原来休眠像关机一样,把临时文件存入硬盘后会断电
当然再次打开会直接到休眠前状态,开着的窗口还是都开着
现在休眠像退出登录一样,屏幕也不会黑屏一直在欢迎登录界面
选睡眠也是和休眠一样状态
肯定是系统执行文件哪里错了,当然重装系统肯定会好
就是一个字 太懒了 不想装

网友:
睡眠和休眠不一样吧,学习了

网友:
睡眠和休眠搞混了吧

网友:
我笔记本和小主机从不休眠,反正也省不了多少电

网友:
经常休眠对硬盘不好,尤其是致钛的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睡眠,设置好时间,如果不进行操作,到时间屏幕和主机都停止工作,风扇也停止工作。就是有些时候唤醒睡眠,屏幕点亮后,登录界面长时间不会出现输密码登录的那个窗口,要等上一阵子并且不断的晃动鼠标或者按键盘的按键才会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休眠,不行用管理员打开powershell,powercfg -h on

网友:
确实,休眠与睡眠是不一样的,机理和现象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