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群里高手多,发个12864LCD屏,看有人能搞明白不

楼主(2025-09-29):
设备上用的,坏了,动不动就白屏, 30p的封装,马家买了几个30p的来替换试,发现都点不亮。

通过外围电路分析,觉得驱动芯片应该是ST7565,但是抓包后,发现又有点区别

楼主:
这个是ST7565的引脚定义,跟板子上的外围电路对比起来,发现都是对的,但是抓包后发现,2号脚是低电平,应该是串行数据,但是d0-d7确又是有数据的,且30,28,27三个脚都是有数据的,分析30脚的数据象是时钟,然而根据以上定义,30脚,28脚,27脚都不应该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主控比较旧,不像是ST7565x系列的,揭开玻璃上黑色胶带,游标卡尺量一下 主控晶体 的尺寸?

网友A:
若抓取数据后,无法跟已知的主控对上号,就直接模拟波形进行驱动,我就反复玩过一款无资料的屏,按照常见主控多次尝试点亮,就不行,后抓取数据进行分析,特点是先有一组初始化指令,写页和列时,也是一个基础特定值进行偏移,每个字节的指令和数据前都需要加上1个字节的0xFF,也是头一次碰到,还好经过奋斗,成功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抓取数据后,无法跟已知的主控对上号,就直接模拟波形进行驱动,我就反复玩过一款无资料的屏,按照常见主 ...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设备出来的信号,先进一个单片机,单片机把信号解析后,再重新包装驱动新的屏?
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估计实施起来不太容易,我现在是通过下面方法解决的:

该设备有串口,通过串口可以做所有操作(也就是这个设备是有上位机的),所以我用了个单片机加OLED屏方案,用串口向设备发送指令,设备返回的信息再让单片机显示在OLED上,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也就是不管原来的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设备出来的信号,先进一个单片机,单片机把信号解析后,再重新包装驱动新的屏?
其实 ...

保留原机,截取数据后,把屏拆下来,接到你自己的单片机上,进行驱动,原单片机舍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留原机,截取数据后,把屏拆下来,接到你自己的单片机上,进行驱动,原单片机舍弃 ...

啊不,我这是屏坏掉了,设备还是要的,想换一个新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不,我这是屏坏掉了,设备还是要的,想换一个新屏

哦,那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