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开一个更小一点儿的。1900兆路由器 TL-RAC1950G

楼主(2025-09-29):
这个小路由器小是小,但是速度比那个1800要快上一半儿,虽然参数都一样,但是我就搞不明白我这个网络获取的地址是192168点0点儿***获取的网关DNS都是192.16 8.1.1。但是那个大点儿的路由连上去上不了网,停一会儿就能上网。但是这个小路由连上去却无论如何也上不了网。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A:
这个某鱼上卖的很便宜,看卖家说还是mesh呢,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RESET完了怼网口一般能直接识别网络,上不去的话大概率是网关那边设置的不是DHCP自动获取?

网友:
看出来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某鱼上卖的很便宜,看卖家说还是mesh呢,不知道效果如何?

如果直连的话,速度能上1000兆。但是如果易展的话,那就不怎么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完了怼网口一般能直接识别网络,上不去的话大概率是网关那边设置的不是DHCP自动获取? ...

应该是双路由光猫的地址是1.1。管理的路由是?0点1。所以网络很不通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双路由光猫的地址是1.1。管理的路由是?0点1。所以网络很不通畅。

同网段的话应该是完全不能上线,或者有些自带更换网段功能的会自动迁移子网地址所以会托几分钟

网友C:
tp还有oem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还有oem芯片啊

量大了让厂家打个LOGO不难,上TTL看启动信息应该能看到是发哥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网友:
坚着的是天线吗

网友:
上不了网,应该跟网段的设置有关,手动更改设置一下估计就OK了。

网友:
重置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