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80W超声波清洗机22L故障拆修型号080SD

楼主(2025-09-29):
5月份买的超声波清洗机,480W,大功率,采购员说价格好像是两千多吧,
今天不工作了,昨天还好好的,品牌避嫌盖起来了,反正是贴牌货

背面的开关是有电的,但是屏幕不亮,按键没反应

水箱很大,水位也正常

联系客服走售后,厂家指导排水之后拆开底壳,底部有风扇和散热孔

小板是按键面板,看起来没有进水,超声波振子看起来没有糊

底部有3块板子,看起来是180W的驱动板并联3份,其中一块驱动板带有辅助电源和继电器

厂家怀疑是这块板子坏了,已经寄出来了

8个超声波振子,每个60W,分成3组

板子正面,左边是超声波驱动,右边是辅助电源和继电器控制

继电器驱动电阻有铜铝

翻过来发现板子不对劲

这个引脚已经完全虚焊,可以通针进去了

把引脚刮亮之后补焊

虚焊的是单片机供电5V的7805芯片输出引脚,难怪屏幕不亮

保险丝和功率管都量过了是正常的,大胆装回去上电

成功,超声波正常,可以收工了,等着厂家把新板子寄到,当备件存着吧,谁让他们质检都不好好做呢

网友A:
厉害了,这都能修,不要的可以退下来寄给我吗?

网友:
使用单面印刷板的各种高大上的机器,很多故障都是电路板虚焊。

网友:
这么大的超声波清洗机,工厂用的吧。

网友:
以后你就是厂家华北地区售后总代理

网友:
超声波+加热清洗机,功率真大!新品出现虚焊也是不可思议。振子线束也比较零散,最好整理固定。

网友:
用来洗餐具,比洗碗机效果好吗?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真好用

网友:
我捡了一个洗眼睛那种小个的超声波清洗机!里面是一压电陶瓷的东西

网友:
工厂用的机器啊

网友:
这厂家也是,粗心大意赔了一块主板,不划算了。

网友:
焊接是计件工干的活,焊点虚焊不虚焊要看运气。

网友:
应该是虚焊加上超声波振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都能修,不要的可以退下来寄给我吗?

你光拿这个板子也没用啊~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啊

网友:
洗眼镜很爽。
洗小龙虾也不错。

网友:
这种震动场合对板子的要求应该更高

网友:
厂家售后故障定位还比较准确。

网友:
虚焊没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