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加装的自动升窗器

楼主(2025-09-29):
这两天雨多,自动升窗器时好时坏,今天拆开发现有插座内焊点虚焊,补焊后恢复正常

网友:
电路板这焊点这做工用在汽车上够呛,焊点迟早会脱,补了后其它焊点还会再脱

网友:
看焊点,焊接使用的焊锡不是很好。

网友A:
这是要插在OBD接口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插在OBD接口上的吗?

不是插在obd接口的,这个是串在主驾玻璃升降电路中用于遥控锁车后自动关闭窗玻璃,焊点虚焊下雨后受潮造成主驾无法操作升降玻璃,但遥控器操作正常

网友:
如果不是出厂自带的,这类加装要谨慎。4S所谓的原厂加装,都特么是唬人的,能用淘宝货已经算好的,绝大部分都是外包的三五产品。

网友:
焊锡不够饱满,难敌长期震动

网友:
这个有点虚啊。

网友:
用点好焊锡全部补焊一遍

网友:
焊锡质量太差了,全部补焊吧。

网友:
车规级的现在焊点也这么水了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只能说一般

网友:
焊锡质量太差

网友:
啥机型的,这么水,降价压供应商也不会做成这种水平

网友:
故障很常见

网友:
锡炉焊接的吧

网友:
都多久了,焊点都虚焊了

网友:
看样子,不是车规级的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