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发力诺瑞特集中分户热水器使用中的一些缺点

楼主(2025-09-29):
之前发过有关力诺集中分户热水器上一些期间的帖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又发现一些使用上的不足,厂家似乎没什么热心解决,发在这里供大家参考并一起交流。
力诺的集中分户热水器,说到底就是通过楼顶的集热管道循环,来加热每户家里的热水器。集热管道的热源还是太阳能光板,只不过加了泵。介质从楼顶沿入水管道下去再通过回水管道抽上来,经过太阳能光板加热,让循环水色起来,如此循环使热量传递到每一户的热水器里。热水器内部循环管并接在上下集热管道上,像暖气片一样,加热每户水桶里的水。
桶内并接在集热管道的热循环并不是一直开着,有个前提条件:集热管道温度大于桶内温度8度时,桶内循环管道才通过三线两控球阀打开循环加热桶内水,当水温与集热管道温差小于3度时,内循环关闭。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发现两个重大缺陷。
一是夏季集热管道水温常常接近沸腾,致使三线两控电动球阀经常超温,寿命大大缩短。表现为球阀漏水,或控制电路长期高温寿命缩短。
二是热水器水温达到75度时,为保护内胆和使用安全需要,电动球阀必须关闭。但在使用中发现,当水温接近75度时,常常在74与75度之间跳动,使得电磁阀频繁开启和闭合,这会大大减小电动球阀的寿命。
关于第一个不足,一般来说通过户数的增加,最高水温会逐渐下降,长期超温的问题会得到改善。
第二个不足,则是设计问题,不知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还是控制电路太敏感的问题。也不知从何处下手改善。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热水系统最大不足,那就是电加热不能恒温保持,手动一下,水加热一次,不动水温会慢慢掉到室温。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这种太阳能集中加热每户的水桶不常见吧,应该属于工程统一安装产品吧,估计不会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所以不对最终消费者热情和解决问题也是正常的,他们只要搞定了工程方即可。

这东西个人感觉不太合适,应该是打着节能环保的名义搞的形式上的东西,毕竟和暖气不同,暖气是不消耗水的,这个是要消耗水的,就牵涉到每户用多少水,使用多少热能,还有时间久了水垢等问题,估计不好处理

网友:
4楼考虑的很具体,公共的不好办

网友B:
加热75℃控制缺少回差,应该70℃重新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阳能集中加热每户的水桶不常见吧,应该属于工程统一安装产品吧,估计不会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所以不 ...

写了一大篇回复,全丢了。
太累人。
简单再说一下,介质循环和桶内用水是隔离的,不是一路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阳能集中加热每户的水桶不常见吧,应该属于工程统一安装产品吧,估计不会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所以不 ...

水垢是个大问题,集热循环管道内正常用乙二醇,但维护方图省事,春夏秋三季用水,导致集热管道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75℃控制缺少回差,应该70℃重新接通

是这个回差技术,但厂家不知为何不去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了一大篇回复,全丢了。
太累人。
简单再说一下,介质循环和桶内用水是隔离的,不是一路液体。 ...

明白你的意思了,用介质去加热用户家里面的水,这样不会存在用水问题了,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了,用介质去加热用户家里面的水,这样不会存在用水问题了,是个好办法 ...

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都被你猜中了,经验丰富!
维护方确实不直接面对用户,而是对地产方负责,所以才会敷衍塞责。对用户而言,集热管道的使用并不收费,但地产方的电费,维护费(前三年由施工方代维),也是不愿积极作为的一个因素。
集热管道原本由封闭加压的乙二醇在内部循环,类似于汽车发动机内的降温系统,介质消耗很少,按说一二年都不应该更换,但由于施工方的原因,里面的水介质即没加压、也无封闭,又由于改加了水,使得夏季每10几天就要重新加水,不然循环水全部蒸发掉。
本来很好的一个集中分户系统,弄到最后成了用户的鸡肋,还不如一人一家一个光板来的实用

网友C:
力诺瑞特集中分户热水器这种模式基本是鸡肋,主要是人性算计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诺瑞特集中分户热水器这种模式基本是鸡肋,主要是人性算计造成。

应该说思路很好,只是部分公共维护设备太容易掺杂人性算计,进而直接波及到了个人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