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修复一台14年前的三星黑白激光打印机(ML-1865W),怎么没用过就坏了呢?

楼主(2025-09-29):
发现家里有不少电器都是年代久远的老古董,问题多多。
有一台14年前的三星黑白激光打印机(ML-1865W),都没有开过箱用过,就这么放着。
最近因为不想总是用彩色喷墨打印机来打印小孩的黑白练习试卷,所以想启动这个黑白激光打印机。
结果,开箱插上电源一试,不能开机。按开机键指示灯闪烁,松手就指示灯灭。

这个问题估计是主板出故障了。一下子来劲了,果断拆机检查。
整个机器没有螺丝,都是卡口固定。
电路主板在机器右侧,用螺丝刀在图示部位轻松撬开取下侧板。

看到主板了。

眼尖的你应该也马上看到一个滤波电解电容怀孕鼓包了。

都撑破了。
容量2200uF/10V。要换电容。

本来打算把主板拆下来,再把电容焊下来更换。但这个主板的固定很复杂,要拆很多东西才能把主板拿出来。
于是,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把坏电容剪了,留下两个脚来接新电容。

电容里的这两个铝片是不上锡的,还要继续剪。

电容脚是可以上锡的了。

家里旧元件翻了一下,有2200uF/35V的,容量一样,但耐压高,个头大了好几倍,幸好空间足够,就懒得去买新的了,直接嫁接上去。

通电开机,可以了,打印机能正常运行了。不过原装硒鼓已经太久了,碳粉都结块了。要换硒鼓了。

用硅胶把巨大的电容固定一下,焊脚绝缘。

装回侧板。完工。
这个14年前的打印机居然还可以局域网无线打印,无需USB线连接电脑,还是很方便的。
黑白激光打印成本比彩色喷墨的低很多。就等新硒鼓了。

只是不太明白,这个打印机都没有用过,电解电容怎么就鼓包坏了呢?应该是中奖了。

网友A:
土豪,好机器放坏了

网友:
换电容的办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个人觉得三星打印机不如惠普的耐用

网友B:
将硒鼓拿出来,将其多摇晃摇晃,将碳粉摇散均匀,应该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好机器放坏了

一直用彩色喷墨打印机(Canon MG7780),也是十年前的机器了,那时候玩摄影要打印照片。后来打黑白文字的多了,才想要节约成本用黑白激光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硒鼓拿出来,将其多摇晃摇晃,将碳粉摇散均匀,应该能正常使用。

不行了,太久了,碳粉都结块了,使劲摇晃过硒鼓,打出来还是一大片黑乎乎的。

网友:
换个硒鼓试试

网友:
三星的能用住吗

网友:
还能这样玩啊

网友:
不论什么原件都是有寿命的

网友:
原来这样换电容也可以。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打印机都是放坏或超负荷用坏.

网友:
当年的做工真的好

网友:
所以说,什么东西要用。用了坏就正常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今天才清理了一个兄弟代工的联想打印机。

网友:
看来有时候还得过过电,要不就二眼一白。

网友:
为啥不用电烙铁?这样换法我也是学习了

网友:
电子产品放久了就是容易坏

网友:
看螺丝刀就是土豪,维拉,好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