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吊顶上的灯

楼主:
上周气温变化剧烈加湿度变化剧烈,头顶的灯不亮了,拆下的坏灯找电工要过来,研究一下。

灯具上关于参数的标识有3处,都不一样哈哈

标称25瓦,功率因数0.9,胆子真大啊

驱动是拖在外面的并不能分离,除非剪断。

驱动壳子标的25--42伏600ma,侧面贴纸标120ma

灯体很轻,像是全塑料的,拆开看有3根灯条每根4颗珠子,串联,

目前商品灯具多是串联,这样匹配电压高输出电流小,对效率和成本有好处。

驱动拆开看好像还可以,两个电容,起码频闪不严重

下次冒死测一下驱动输出有多少,看这个样子,实际是12瓦的,虚标成25瓦。  反正厂家都这样干没人管

网友:
虚标很正常习惯就好

网友:
促进GDP增长产品

网友:
貌似是高压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在120mA左右。灯珠用的6V1W的2835贴片。

网友:
现在小作坊、杂牌、山货等厂家的灯具无不虚标的。

网友:
兄弟这个虚标,更不会容易坏。

网友:
现在的灯板和驱动都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虚标常态化了啊

网友:
我把家里的灯芯全换成LED的,并加强了散热

网友:
十之八九是散热不良导致坏

网友:
到底是驱动还是LED坏了

网友:
国内这样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