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炸锅风扇坏

楼主:
直接上图吧

网友:
这玩意基本上就  1 风机卡住 2继电器坏了    常见是电机下端因为高温导致润滑失效 抱轴

网友:
热烘烘,脏兮兮,垃圾玩意

网友:
罩极电机一般不容易坏,真坏也是油烤干卡住了,然后温度保险烧坏,没保险的就线圈烧坏

网友:
修修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