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简易对讲机中继器的问题

楼主(2025-09-29):
我用的12频道,发射接收同频率的对讲机接到37元的简易中继器上。这个起作用吗?◔‸◔?教程⬆️要错频

网友:
中继要高发低收不能同频

网友:
同频收发不能用于中继  只能用于直连

  中继必须异频收发  相差需要Mhz以上  常见中继台一般有3-9Mhz

  再就是单天线需要使用双工器   特别是大功率      否则需要把收发天线分开   安装且有一定距离和5米高度差 不然会造成声音断断续续

网友A:
不行的。另外这东西功率有多大?你问这个问题证明是无证的,开机合法性是有疑问的

网友B:
接收频率438.750
发射频率431.750
发射哑音88.5
接收哑音:无
类似这样写,具体咨询当地无线电中继台频率设置

网友:
利用蜂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另外这东西功率有多大?你问这个问题证明是无证的,开机合法性是有疑问的 ...

功率小于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频率438.750
发射频率431.750
发射哑音88.5

我就五十米范围用

网友:
这是设置了一个 中继啊,那就按照说明书的来,一台负责接收,一台负责发射,天线离得远一点,要不然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