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量产求助

楼主:
这个u盘是一个设备上带的,但是自带的软件安装包版本太老了,我想换一个安装包发现u盘是量产成写保护的,本人小白,只能拆了设备拍照片,双面都有bga封装的闪存,主控如图。不知是否有大佬可以教我如何量产。感谢万分,能解决问题可以聊表心意,再次感谢

网友A:
短接LED正极到USB头外壳然后插入主机就是量产模式,量产工具得找对应的,楼下请接力

网友:
找3281的量产工具吧
量产这东西,看运气,我手头有一个,前一阵掉盘了,找工具试了,各种不成功

网友:
3281配bga还是正片简单啊

网友:
mt29f256g08ebhafj4-3r:A,B16A制程

网友B:
搞一下数据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LED正极到USB头外壳然后插入主机就是量产模式,量产工具得找对应的,楼下请接力 ...

感谢回复,能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下数据就消失了

数据无所谓,里面的软件版本本来就太老了

网友:
量产成写保护的?应该是你量产时候哪里点成只读吧,用原来那个工具重新量产,把类似只读选项反选

网友C:
3281 那不是很简单么!可以远程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能具体点吗?

想了一下发现DiskControl可以直接修改写保护状态,可以不用量产了,这就打包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 那不是很简单么!可以远程指导

谢谢你,请问怎么远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一下发现DiskControl可以直接修改写保护状态,可以不用量产了,这就打包给你

特别感谢大佬,我的u盘昨晚瞎点已经不是写保护状态了,是未开卡状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大佬,我的u盘昨晚瞎点已经不是写保护状态了,是未开卡状态了

瞎搞,吸取教训让坛子的人远程帮你开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