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命名方式

楼主(2025-09-29):
这几天在搞一个ATX电源改可调,遇到一个问题搞不明白了,就是后面整流用的共阳极二极管的命名实在分不清,我的这个电源+5V和3.3V这两路用的是2045,12V这一路用的是2020,如果2045是20A45V的话,那么2020就是20A20V?耐压比5V用的还低?不应该吧?还是20A200V?百度查了一下,有说是20A20V的,有说是20A200V的,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
还有拆过一个户外LED电源,标称功率是12V400W的,用的整流是20100,两个并联,这个才是20A100V?
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一下,让我不再迷茫,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肖特基没有200V那么高耐压的

网友:
5和3.3的是45v,12v是200v
户外的是20a100v
整流管基本上选择10倍耐压

网友:
有些小厂的元件命名方式并不规范,没有规律可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肖特基没有200V那么高耐压的

怎么没有?这不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这不就是:

我说一般没有,不是没有,你找遍你全家电器都找不出一个大于100V的你信是不信

网友:
买个耐压测试仪就清楚了

网友:
不得不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就是不知道真假而已;看看某宝上,买啥都有。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能力因型号和规格不同有所差异,通常反向耐压范围在‌40V至150V‌之间,最高不超过‌150V‌。 ‌
‌低耐压型号‌:部分肖特基二极管耐压低于100V,例如SS34A系列常见耐压为40V或60V。 ‌
‌高耐压型号‌:少数型号可达150V,但实际应用中150V以上的肖特基二极管较少见。 ‌
肖特基二极管因耐压较低,主要适用于低电压电路(如开关电源续流电路、高频整流等),其优势在于正向导通压降低(0.3-0.5V)、反向恢复时间短(10-40纳秒)。
一般高电压开关信号整流使用的是高速二极管,管压降在0.5V-1V.

网友:
又不是什么正规大厂,,没有什么命名规则的

网友C:
装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错地方了?

没有,因为改造可调电源,输出到了50V,还用的12V那个2020,怕耐压不够,所以想找个耐压更高的,查了半天说什么的都有,某宝上也是,搞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