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无损加装电源开关。

楼主(2025-09-30):
前几天没忍住,还是撸了回来,试了下确实快,改了c9 为NP0 22NF的电容。确实变得很爽,又快又稳,尾数不会再往回跳,好表。

这点小改怎么就收手,大改吧。加个电源开关省电、方便,不用每次扭来扭去,再改FUNC为触摸选择更轻松。

卧插的小开关正合适。

HOLD几乎不用,就用这个替换。

用触摸开关代替FUNCTION

测了下电耗4UA,很省电。

把电源负极断开,加入开关引线。

触摸板在C13取电。

改装完毕。

顺便把背光改了。

一切都很满意,改完测了下,一切正常,除了开机时会先进入这个界面,要等个一秒才回到之前档位,这个是改触摸后出现的问题,估计上电的时候,触摸会出一个高电平,我回头验证一下。

网友:
改的真好厉害

网友A:
保险丝再套个热缩管,或者换成陶瓷保险丝

网友B:
需要摸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摸哪里?

HOLD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再套个热缩管,或者换成陶瓷保险丝

不玩高压,用不着。

网友:
c9改成了多少nf的电容

网友C:
应该装个无锁开关变延时工作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装个无锁开关变延时工作省电。

好手艺改的好。

网友:
改的真好厉害,好手艺。

网友:
准备入行,这个国庆,一直在看装备,本想入手UT139C的,无意中在这坛里说T21L是性价最高的,然后在拼夕夕搞了一台46到手的,目前还没到货。等待中~~~

网友:
这个表网上各种改,动手的成就感,我习惯了福禄克与优利德

网友:
学习了,表买了,参考学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