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对白色发光LED的一些基础困惑,求答疑

楼主(2025-09-30):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从课本上所知发光LED是在PN节基座上掺杂不同的杂质后发出不同的光(白色除外),后来大约9几年,以为日本的科学家弄出了白色的,好像获得了诺贝尔奖什么的,于是就出了白色发光LED。

回到现实中,常见的草帽发光LED,无论大中小,通过透明的外壳,能够看到内部是和经典的理论一致的,没有疑问,无论是任何颜色都是这样的发光机理。

随着节能灯的普及,发现白色LED似乎被一种柠檬黄的灯珠取代,经查询是荧光粉在里面参与发光什么的,这个时候发光机理似乎就出现了变化,即和传统的理论有些不一样了。

问题:当从基座+金丝发光的白色LED和黄色荧光粉参与发光的白色LED,各有什么特点?哪种寿命长?光衰小?

网友:
这太深凹了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有什么误解,最早的白色led也是蓝紫led芯片外涂覆一层荧光粉制作的,没有纯粹发白光的。众所周知白光是多种色彩的光混合而成,楼主遇到的看似跟普通LED结构一样,没有涂覆荧光材料的,有可能是内封多个不同色彩芯片,混合发白光,比如红、黄、绿按比例出光混合成类似白色。
早期的白光led,荧光材料是灰黄色,在紫光下激发黄光,跟蓝色混合成类似白色。后期出的明显黄色荧光粉的灯珠是为了改善和丰富色温

网友:
白光LED的形成方法

白光LED的生成主要有以下几种技术路线:

1.蓝光LED + 荧光粉:这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蓝光LED发出的蓝光照射到荧光粉上,荧光粉吸收部分蓝光并发射出黄光,未被吸收的蓝光与发射的黄光混合形成白光。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电路设计简单,制造成本低,但缺点是显色性较低,通常小于70。
2.紫外光LED+荧光粉:使用紫外光LED发出的近
紫外光激发红、绿、蓝复合荧光材料以产生白光。这种方法的发光效率较高,白光质量好,但可能会产生紫外污染的问题。
3.多芯片白光LED:将红、绿、蓝三基色的LED芯
片组合在一起,直接通过电致发光混合形成白光。这种方法具有较高的发光效率和灵活的调节能力,但电路设计复杂,成本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有什么误解,最早的白色led也是蓝紫led芯片外涂覆一层荧光粉制作的,没有纯粹发白光的。众所周知 ...

一种白色是这样的

网友:
形成白光有2种方法,最多的就是蓝光外加荧光粉,当前功率发光管应该都是用的这种方案,还有就是RGB三色按一定的比例也能出现白光,这种机理的一半都用在显示系统了,比如大型LED显示系统

网友:
草帽封装散热不行,草帽白光肯定早就有了,只不过三颗LED封装在里面实在太热了成品率估计很低,蓝光+荧光粉的方式除了发光原理变了,封装也是也是完全变了

网友:
啊。我不懂啊。

网友:
诺贝尔奖是发明了蓝光LED,有了蓝光才凑齐了三原色,便有了白光,那种草帽的仔细看看里面也是小黄点的

网友:
不能把作指示灯的LED和照明用的大功率LED混淆了,至少制作工艺不一样的,虽然都是PN结,也就是NPN型或者PNP型,有的是点型,有的是面型;这种做指示灯的LED就是一个点,不像COB灯那样。懂的大神可以介绍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有什么误解,最早的白色led也是蓝紫led芯片外涂覆一层荧光粉制作的,没有纯粹发白光的。众所周知 ...

现在的主流方案都是蓝光激发的荧光粉的

网友:
太深奥了,学习学习

网友:
业界都认为蓝色发光二极管的诞生才是革命性的,有了蓝色发光二极管后续白色LED和全彩OLED之类才有开始.

网友B:
红光的是1962年出来的,黄光/绿光的是1970年代出来的,而蓝色的是1993年才发明出来的,而在蓝光发明出来后,三基色就集全了,而三基色集全后就可以利用三基色原理叠加形成白光.草帽灯珠是有荧光粉的,而三色混合的楼主去搞个三色发光LED就可以知道了,当三色同时亮的时候,三色混合后看到的就是白光.

网友:
红光和绿光最容易形成吧,最早LED就只有这两种,,得诺贝尔奖的好像是发明了 蓝色

然后,就都懂的了。有了这三种基本色,合成了成千上亿种颜色了

网友:
红色、黄色、绿色 发光 LED 出现的很早,蓝色出现的比较晚。蓝色出现以后才有白色 LED 。寿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 LED 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光的是1962年出来的,黄光/绿光的是1970年代出来的,而蓝色的是1993年才发明出来的,而在蓝光发明出来后,三 ...

蓝光LED是1972年发明的,得诺奖的日本人是因为发明了大功率蓝光LED

网友:
属于高精尖的内容了

网友:
真的不懂,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