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拆修一台惠普的34401A,外加微评测

楼主:
一款极其经典的台表,经久不衰,性能到今天为止也是够用

1L拆、修
2L评测

这款表到手显示621/622错误,基本不拆开看都知道是钽电容作孽了
这款表我玩过好多台,但是这台拆开我是最震撼的,PCB的金色镀层全部还在,光亮如新!

楼主:
第二节:校准前测试

这台机出厂未校准过,校准次数是出厂的35,上次校准1993年
看看32年未校准的34401是什么参数
10V档:测试9.99998V 显示10.00005  +7PPM
1V档:测试1.000270 显示1.000284 +14ppm
0.1V档:测试100.0202mv 显示100.0262mv +62ppm
100K档:测试99.9985K显示99.9801K -184ppm

网友:
就这么多啊,才开了一个头

楼主:
校准,丢一边,完事

网友A:
6位半高精度台表,N手机器也要千多元,还需找人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位半高精度台表,N手机器也要千多元,还需找人校准

34401,自己随便校一下算了。也没几个档

网友:
这个板子做得很精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节:校准前测试

这台机出厂未校准过,校准次数是出厂的35,上次校准1993年

这板子太养眼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里面的做工好棒啊

网友B:
如何看校准次数和年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看校准次数和年份?

校准次数在菜单里 直接可以看 出厂是35,这个无法作假,也没人作假(理论上这个值越高越值钱)
至于校准年份,任何人都可以改,所以做不得准。
至于生产年份,看内部条码和ic丝印

网友:
我有点好奇,你会不会被这表给玩残了,哈哈。

网友:
大哥6581带着小弟们玩

网友:
能买到这种美女自用一手无拆修的很难,现在做维修翻新的太多

网友C:
1.我也有一台这种93年的机器,好像就是第一个pcb版本是透明版本吧,透着阳光能完全看到走线
2.我的机器几乎全新,但是把手和后框是彻底老化了,稍微一下就碎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3.请问一下,这个炸电容是所有版本都容易炸吗,更换啥品牌型号的不容易炸,谢谢

网友:
也想弄个高精度的表玩玩,估计高校实验室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也有一台这种93年的机器,好像就是第一个pcb版本是透明版本吧,透着阳光能完全看到走线
2.我的机器几乎 ...

93年第一个版本的早期版,10V短路跳两个字,其他版本都是跳一个字
胶套和提手,咸鱼50一套。。

就那4个配CR的钽电容容易短路,然后拉死那四颗CR
但是按照我维修的经验,这玩意是CR先挂,然后钽电容电压从15V升18V,然后短路烟花
(原厂钽电容20V的)
至于换的话,换成35V 22uf的D型钽电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93年第一个版本的早期版,10V短路跳两个字,其他版本都是跳一个字
胶套和提手,咸鱼50一套。。

1.谢谢您的回答,
2.我刚才开了一个帖子,就是求教的,我在网上也没找到关于炸钽电容的详细帖子
3.如果您有空的话,能不能抽空拍个照片,详细标注一下是需要更换哪些的,
4.这样的话也算是帮助光大网友爱好者了,以后有人看到就能解决,免得总是经常有人在论坛或者Q群里面咨询了,
5.当然是您得有空的时候,不能耽误您其他工作的情况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谢谢您的回答,
2.我刚才开了一个帖子,就是求教的,我在网上也没找到关于炸钽电容的详细帖子
3.如果您 ...

我记得关于修的帖子蛮多的
红框的四个钽电容和绿框的四个CR就是经常容易坏的8个元器件
钽电容原厂参数:Capacitor-Fxd 22 uF ±20% 20 V
CR原厂型号:iode-Zener 3.3V 5% TO-236 04713 BZX84C3V3
黄框是换ADR1399需要更换的齐纳电阻
蓝色的coto继电器替换型号是3501-05-911(原厂咸鱼20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