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一下4升象印热水壶

楼主:
天气冷了,靠一杯热水续命的时刻就要到了,把热水壶拆洗保养一下,免得无热水遭罪。

看到底部有个花头防拆螺钉~就从它开拆吧!手上没有那种批头硬是尖嘴钳子+一字锣刀弄下来了~没防住拆~

取下防拆钉底下的铁盖,见到螺丝继续~

先以为底圈(支持水壶的圈子,水壶可以在上面轻松转动,给用水带来很大方便~值得点赞的设计),那就先撬下它下会有底圈对应的壶底上有很多小支柱,柱顶涂有黑色糕泥,可能是固态石墨润滑剂吧~怪不得4~5kg的水壶在圈上转动自如,猫腻在这里?螺钉

这里还有一个金红色弹性很强的金属片完成铁盖片接地,看来设计人对人身安全有足够重视

拆下2个螺钉,就取下底板了,还可以分离电源连线这种对维修友好的设计头次见,值得点赞

接着就可以取下金属的水壶侧壳了

侧壳连着接地花线~需要退下一个特别的螺母才取得下花线的羊眼圈(也是重视人命的佐证)

现在撬开控制板盒看看

为了已开控制盒需要拆开它与加热丝的3跟连线~此处又见特别细节~看来产品做的够精细

盒子底下倒是挺简单,只见到一根温控线进入电热板中心~看了一下电热板跟水泵水管纠结在一起,怕弄漏了水,就强忍住好奇,没继续拆

再拆哪呢?看到标贴上有提示:壶盖可以取下,那就取下看看里面的猫腻吧

拆下3颗螺钉,撬下金属衬盖~衬盖背面集结坚硬的水石,盖下的塑料部分还有2个锥形网座,座里2颗实心金属圆台型主体~猫腻害挺多!

盖子上表面也能取下来

圆台型金属柱体、盖片等都结有坚硬的水石,只好先泡除垢剂

接下来拆出水嘴和按键板看看

撬开嘴部壳子,见到出水嘴也挺复杂,而且局部也结有水石,开始没敢取下来联管,后来试了一下联管弹性很好~没有常见的尼龙绑带捆扎用了10年也并不漏水,说明材质够坚挺,

那个玩意里面有2个活动的东东,因为是2片结构胶粘的,手边没有这种胶水就没敢劈开看看到底啥玩意

最后看看按键板,显示屏、bbz、2种微动开关、螃蟹、电容、电阻啥的不一而足

泡醋一晚后那些水石还有不少坚硬的存在,无奈用尖刀像当年钻进锅炉内腔用锤铲一毫米一毫米的铲掉水碱一样,好歹都铲掉了,不过也弄的局部凸凹不平

接下来食用碱面上场,搽洗油腻部分

最后研究一下排气孔那里的俩金属锥台体啥猫腻?

结论疑是:当蒸汽通过时,借用金属吸热良好特性给蒸汽降温液化成水,便于流回壶中不浪费?也是蒸汽喷出热度降低防止烫伤?算是所谓“黑科技”?
清洗完毕,的水壶重见天日的样子

辛苦各位观看!END

网友A:
底部盒子没拆开看看

网友B:
做工是真好,家里保温杯保温壶都是这个牌子的,从日本带回,确实太好用了。

网友:
哇,挺复杂的,总体就是加热体加温控,加按键控制 加水泵,这种买现在也要两百多三百

网友C:
没看见超级电容,断电了没法出水!

网友:
原装货,做工设计都不错

网友: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比国产几十块的好。

网友:
定期清理,去除水垢,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盒子没拆开看看

加热器估计类似电熨斗芯那种的吧,需要拆开水泵和连接水管,担心10多年后的塑胶管拆开会漏水,就没继续窥见那里啥样子了。

网友D:
水质太硬了,这么多水垢!还不如即烧即有的电热水壶,至少没那么多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是真好,家里保温杯保温壶都是这个牌子的,从日本带回,确实太好用了。 ...

那时看警察片里警局里有个这样子的热水壶,就买了个100v原装的,配了个2kw的220变110的变压器,用了几天,后来就处理了~这个是深圳那里制造的,显然那时候还是原装规格的做法所以材质杠杠的,但是执行的是国标(原装的不知叫啥标?),所以出水口那里漏出水垢一堆~国标执行到现在这壶不啥样了~价钱倒是变成4~5百,而原装的仍然4位数~

网友:
配合开水壶还是要用净水或者使用净水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超级电容,断电了没法出水!

看图不仔细吧,中间就是停电手压出水……

网友:
做工不错,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质太硬了,这么多水垢!还不如即烧即有的电热水壶,至少没那么多水垢
...

说的是,现在的接多少水烧多少水,要多少温度烧多少温度的即热壶更优越,但是这个是烧自来水的,先是烧开沸腾几分钟使氯气挥发掉,兼具高温消毒,然后再进入需要的水温保持过程,所以壶容比较大,也没有保温层,节能自然与即热式无可比。
它是为多人用水设计,按健康专家建议,没人每天饮水800克算,可供5人全天用水~所以警察电视剧里,有这样的热水壶,出勤前后去喝壶里的热水,一般家庭用不了这玩意,整天保温会用掉很多电力,而且中途不能补凉水,否则需要再沸腾去氯和消毒,才能继续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图不仔细吧,中间就是停电手压出水……

中间是开盖加水按钮,这不是压力壶是保温壶,出水是靠电机抽水的!

网友:
靠这热水保命的的确是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是开盖加水按钮,这不是压力壶是保温壶,出水是靠电机抽水的!

嗯,开盖加水是机械按钮的,盖跟内桶之间有密封胶圈(有标贴警示),即使壶倒了开水也不会冲出,保证避免烫人事故,自热而然由此开盖也可以无电泵水时,倒出水来。
按键部分有锁定键,只有先解锁(我家热水壶的按钮有时被猫咪踩上就哗哗出水,没有锁住和解锁功能~因此会有小朋友烫伤事故隐患),再按出水键才泵出水来,松手即止,而且有不滴设计(结构上就是出嘴开豁口到弯头根部,有大气压帮忙使能流出的水全部进接水杯,不会事后乱滴,所以这水壶没有其他水壶的接水杯座)。

网友:
做工很好,这种用纯净水才能长寿一些。另外底部黑色那个可不是石墨润滑,只是单纯的灰。你要再用十年,拆开还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