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人力三轮车加装助力装置

楼主(2025-09-30):
年纪大了,踩三轮车挺吃力,想加装电动助力。初步方案是采用某宝上现成24V直流无刷电机套件,控制部分想改成与踏脚板联动,即快慢控制随踏脚板的转动速度而定,不用调速把手。设想通过红外发射和接收管来获得牙盘链轮的信号,用单片机的DAC模拟调速把手的电压信号来控制电动机的转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还有没有另外简单易行的方案

网友A:
三轮车拉货24v是不是太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轮车拉货24v是不是太吃力。

是家用的小三轮车,后面是个座位,可以拉开做小货斗。

网友:
控制随踏脚板的转动速度而定,这个自己做很服杂,用把手的不就行啦

网友:
工程量不小,

网友B:
等于是重新设计,而且还不知稳定性如何,不如直接用助力车控制器。

网友C:
我只知道电动车方案的控制器自带脚踏助力接口,我08年买的车就是,脚踏起来就不用拧调速器。
我也没深究是否是红外头,反正牙盘那装着,对着一个多孔洞均分的圆环。
其实也可以用霍尔,甚至实现反转减速刹车的效果

网友D:
只要原链条绷得不紧,弄个涨紧轮将链条绷紧,这样瞪踏力度大时涨紧轮会发生位移,这个位移量可以用传感器(比如直线电位器等)检测出来供控制电路使用。如果原链条已经绷得很紧了,可以考虑加一两节链条进去让其变得松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电动车方案的控制器自带脚踏助力接口,我08年买的车就是,脚踏起来就不用拧调速器。
我也没深究是 ...

这就是我设想的效果,就是不清楚如何才能简便地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原链条绷得不紧,弄个涨紧轮将链条绷紧,这样瞪踏力度大时涨紧轮会发生位移,这个位移量可以用传感器( ...

小三轮车是变速传动,本身就有一个涨紧链轮,我就想在这个小齿轮上安装红外检测装置来检测链条的运行速度,从而进行调速。

楼主:
不大不小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于是重新设计,而且还不知稳定性如何,不如直接用助力车控制器。

用把手来控制是成熟的方案,但我考虑若用脚踏板来控制则更方便,而且不用担心上路检查。改造后的小三轮只考虑轻松,不追求速度,时速15公里以内足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把手来控制是成熟的方案,但我考虑若用脚踏板来控制则更方便,而且不用担心上路检查。改造后的小三轮只 ...

改脚蹬代替转把功能很简单,脚蹬连一个小玩具电机发电机,出来的电接一个滤波,这个电压随转速高低变化代替转把霍尔输出电压。甚至搞一个线圈,对应转动部位粘几粒强磁

网友E:
踏频助力助力大小和脚踏的频率有关,越是蹬不动助力反而越小,
力矩助力太贵

网友F:
既然四助力,感觉脚踏控制和人力脚蹬冲突了。

网友:
参考一下汽车的方向电动助力原理,也可以买个二手小面包电动方向助力器改。

网友:
购买一个350W二手电动车电机,改装在三轮车前轮上,前叉要焊两块凹形小铁板以固定电机,这样骑行时仍和原来一样,需要助力就转把加速,电池仓和控制器放在座位下,刹把也要改成刹车断电的。我以前就这样给老年人脚踏小三轮车改装过二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脚蹬代替转把功能很简单,脚蹬连一个小玩具电机发电机,出来的电接一个滤波,这个电压随转速高低变化代 ...

您的这个设想不错,只不过小电机发电的效率很低,将消耗脚蹬能量,而用光电检测则几乎不消耗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踏频助力助力大小和脚踏的频率有关,越是蹬不动助力反而越小,
力矩助力太贵
...

这一点我考虑过,我想只要调整好DAC转换的电压比值应该可以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四助力,感觉脚踏控制和人力脚蹬冲突了。

不会冲突的,脚踏与电动助力的方向是相同的,就象两人共同推车,力量是相加而不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