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能改装单色点整LCD背光颜色吗?L4044液晶点阵屏幕

楼主(2025-09-30):
LCD是L4044液晶点阵屏幕,原背光是黄绿背光,使用年限久远,发现有变黄趋势,今日无事,想着手痒,于是就小心拆出此背光条,如下图所示。

电路部分是4.96v经过一个2欧姆2瓦左右的限流电阻和背光正极连接,测量实机上的电压,在主机上背光板电压是4.04v,拆下后使用维修电源模拟工作电压,看到电流约0.235A。

手头有0603封装的白色LED灯珠,想问问能不能将原背光那些用胶封在下面的LED铲掉,焊接上0603封装的白色LED灯珠?外面电压部分估计要改下外面那个2欧的电阻,因为白色LED工作电压约2.7v左右,主要的疑问点在于功率,因为你看整板96颗灯珠,应该是2串48并,实际工作电流约235ma,而0603灯珠好像功耗要大一些,不知道使用人工组装能不能行,另外看这背光会不会是什么低功耗的LED?电流怎么这么小?(请看96个灯珠同时点亮,电流为235ma,那么单组2颗LED灯珠电流为4.9ma,而我记得普通的0603灯珠点亮正常亮度电流是20ma,那么明显这背光灯组电流小很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奉劝你别搞,8天假期搭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奉劝你别搞,8天假期搭进去

什么情况?不可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奉劝你别搞,8天假期搭进去

来,详细说说,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人工行的,若还两串,你或许得提高供电电压了,你可以先试一下2毫安点亮你想更换的led,2毫安的亮度也挺亮的。并不一定要啥低功耗的

网友:
可以,注意电压,+-脚排列,功率是电路决定的,和led灯无关

网友:
这灯珠功率不大

楼主:
请看96个灯珠同时点亮,电流为235ma,那么单组2颗LED灯珠电流为4.9ma,而我记得普通的0603灯珠点亮正常亮度电流是20ma,那么明显这背光灯组电流小很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96个灯珠同时点亮,电流为235ma,那么单组2颗LED灯珠电流为4.9ma,而我记得普通的0603灯珠点亮正常亮 ...

恒流并且降低供电电流,寿命延长很多

网友:
原位安装,拆限流试试

网友:
若想要改背光,不如采用边缘式LED背光,安装在屏幕边缘,通过导光板分散光线,与现在的LED显示器背光一般。

网友:
可以的 只要技术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