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卓导航一体机时钟不准 车熄火后一天时间会差二三十分钟

楼主(2025-09-30):
安卓导航一体机时钟不准,车熄火后一天时间会差二三十分钟,但是GPS一工作就正常了,主板上没看到晶振

网友:
程序设计为 按 gps 自动授时

网友:
研究下有没有rtc芯片,给她供电

网友:
主板上肯定要有晶振的,MCU一个,安卓小板一个
现在很多安卓设备的实时钟都取消了,都靠网络或GPS对时

网友:
看看反面有没

网友A:
这面啥也看不到,要看下反面的,如果内置了电池,电池没电了也会这样。
系统设置里一般可选系统时间、网络时间(如果带SIM卡我的是的)、GPS时间。

网友:
一天时间会差二三十分钟这也差的太多了。GPS授时,自动对时

网友:
GPS一工作就自动授时同步了,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设计人员在设计主板电路时,没用心去关照时钟精度。

网友:
我的也是安卓的这种,比你的还夸张,我停地库里,网络没信号,车机两天不开,能错几个小时。也是接入网络之后就对时了,或者有GPS定位之后也正常授时。我也找过,没看到晶振楼主如果解决了,记得回复我一下。

网友:
根本不用去管它。

网友:
看下芯片用的是哪个方案,给PMIC里面的RTC或者外置的时钟芯片加个后备电池,但是带GPS授时的话好像不影响使用

网友:
真悲哀,成本扣到这个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面啥也看不到,要看下反面的,如果内置了电池,电池没电了也会这样。
系统设置里一般可选系统时间、网络 ...

这种不用内置电池,车有常电接口供电

楼主:
另一面另一面另一面另一面另一面另一面

网友:
应该会有晶振,很多芯片运行要晶振,可能 是封装形式不一样,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面另一面另一面另一面另一面另一面

图片上面有晶振呢!

网友:
熄火后一天时间会差二三十分钟,那是要找原因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