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12864J 这片屏怎么才能驱动?

楼主(2025-09-30):
从一台早期废旧的 农村信息机上拆下来的。网上查的资料,资料显示是S6B0724主控,该如何驱动?有人知道吗?
或者搞过这款屏的,分享驱动代码。成功后同赏。
驱动成功发源代码与本人,即可领赏,谢谢

网友:
别称:串口12864
丝印:VTM88726D 和 JA190613100638
控制器:ST7565R
分辨率:128*64
尺寸:2.7inch
注:ST7565/ST7567驱动程序是通用的,不是该屏幕专用的,ST7565/ST7567两者实际应用区别仅寄存器页地址有偏移。引脚定义为引出的杜邦线,屏幕FPC的引脚请自行反推。

VTM88726D - 电子爱好者资料站(原老王电子技术支持)

网友:
wom 这瓶都出串口版了啊,当年我玩的时候还是并口的,还折腾了一众外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5035-1-1.html

网友:
老王电子 有卖一模一样的,,驱动程序,针脚定义都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