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震惊!活久见!热管居然还能坏?T460P强拆!

楼主:
17年买的港版Thinkpad T460P ,用的I5-6300HQ,8G的内存,独显2G,2K屏。

当然不是银色的,是贴了张防划膜,看上面的样子,还是比较值得的,四个角就没办法了,必磨。

硬盘早换了,C盘是2242的SLC,可惜容量有点小,只有32G,当初买小了,早知道打底128G,DEF盘是MLC的512G,私人定制盘,一直没啥毛病,用到现在,电池还剩80%加的寿命,总体还行。

最近一段时间冷不丁的CPU温度爆高,动辄97或者98度,怪吓人的嘞,反正CPU占用百分比一大,温度就冲着100度去了,时间长了还蓝屏,手一摸出风口,凉的,风扇还转,大致就能猜到是热管失效了。

运气好的是,因为是独显版,有两根热管,GPU温度是正常的,因为是只坏了一根,还有一根经过CPU,勉强能够压住一些温度,所以静止状态下,温度会渐渐回落,但是无程序的状态也会在55度以上,比室温高25度,这肯定是不行的。
像这种老爷机要么扔,要么修,没的选。
看看其他还能用,算了,花点小钱钱,让这头生产队的驴重新起来HIGH。
热管带风扇,花了我194块钱,淘宝比拼多多要便宜,卖家不错,热管上带了导热硅脂,还送一小包导热硅指。
反正换都换了,又买了一支信越7868,嗯,买的着急,没看到8xxx的新版本,反正一样用,快递不给力,路上给我丢了,卖家重发,以至于下单后,七天才收到货,到手就用。
顺手添了一根8G的三星内存条,反正拆都拆了,也就99一条,不贵,内存加倍,快乐加倍。
背面:无聊党又给加了撑脚,实际证明没卵用,加散热底座同样没卵用。

拆T460P要先把电池底下三个橡胶帽给拔了。

然后挨个儿拧螺丝,不要全拧下来,脱离就行,保留原位,免的丢了,平移挪开,主打一个轻拿轻放。

最后用撬片,要塑料的,之前用金属平口螺丝刀给伤了漆面,从前面撬到后面,电池那里有一排卡口,别傻撬,前面一抬,后面自动脱离。
接下来就好弄的多。

老风扇已经吃了不少灰,不过还转,没噪音,以前换硬盘的时候,已经清过一次,讲真,新风扇到手,自己给添点儿油,除了食用油,只要是润滑油都行,保管用十年,我都是这么用的,针管剂进去几滴,就能管用很久很久,很久……long  long years。
我用的是摩托车齿轮油,略有粘性,关键是耐磨,还耐高温,寿命无限。
对角拆螺丝,轻松取下,但是一定要记住风扇电线口,别插反了。

吧唧,以旧换新。
信越7868还是相对好涂的,餐巾纸擦掉旧掉的,已经有些干了,然后挤一小坨新的上去,小刮刀抹匀,其他什么都不要,风扇的导热片上也挤一点,最后往上一按,螺丝拧好,心里要记数,每个位置拧圈数不要差太多,9圈和6圈,压力对称平衡,显卡和CPU稍有不同,千万千万别拧过头。
其他工具都没用上,动手能力其实还行。
最后完活儿,开机,点亮,烤机不超过73摄氏度,日常只比室温高9摄氏度,新热管和信越大概都有功劳,感觉比老的好太多。
拆下来的旧货:实在看不出哪里坏了,可能有肉眼看不到的漏点。

导热硅脂,内存和风扇都送了螺丝刀,撬片,哎哟,真是富裕了。

网友A:
很少见的故障,只知道水冷的会因为腐蚀损坏。

网友:
没遇到过,点儿正,哈哈哈

网友:
反倒是slc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的故障,只知道水冷的会因为腐蚀损坏。

管里不是去离子水就是酒精,不会腐蚀铜管,只可能是管子生产时有薄弱点,长时间使用造成了爆管漏气!

网友:
好像热管里有液体,循环的

网友:
热管坏的确实罕见,后买的配件价格也不是太便宜啊

网友:
直接买一套散热的换上,要么拆下自己焊打磨

网友:
里面有高压液体,漏气了散热效果不到十分之一

网友:
  正常事情  IBM论坛见过多次 ……

网友:
温度高,压力大,顶爆了

网友B:
确实也有热管坏的,只要工作时候摸下两端,如果温差大的话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
好奇,这热管怎么会坏呢,确实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也有热管坏的,只要工作时候摸下两端,如果温差大的话就是不正常的。 ...

还是用温枪,小心烫熟了

网友:
还真是少见,散热管坏

网友:
热管坏的以前没听说过,能不能把坏的热管拍个照发出来大家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温枪,小心烫熟了

手指瞬间是没问题,也就是最高50-60度

网友:
热管有可能沙眼,时间久了,内容物泄露,有点像氨类化肥的味道,我以前有个DELL的本子就遇到,好在质保期,工程师上门免费更换的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确实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