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网线不适合家用 没有接地 干扰大 ……

楼主:
     屏蔽网线 不适合家用 ,没有三叉电源接地  路由器 光猫接口 没有铁片屏蔽放电 RJ45口全是塑料屏蔽层变成天线 线路产生的感应电荷无法释放   没有地线释放,导致近端和远端串扰增大  ……

  爱立信屏蔽线23AGW 质量很好 有个买家测出的数据完蛋  图一 图二 ,后面三张是非屏蔽线测试 ……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4204525658021108592&sourceFrom=search_a

网友:
问题不应该出在家用漏油器啊交换机啊之类的设备没有接地线么

网友:
我觉得吧,假如啊,网线要插电脑吧,电脑,正经的电源线都是三插,能接地的啊。

网友A:
这里的接地就是借设备负极把,既然设备网口没接地,就换设备啊。

网友:
这也有啊,平时还没注意过呢,有屏蔽的线俺都没接上直接剪断了

网友B:
早点睡觉吧,早几天已经说过了,屏蔽网线屏蔽层不接地会有干扰

网友:
屏蔽网线屏蔽层一定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接地就是借设备负极把,既然设备网口没接地,就换设备啊。

家用即使  0.5线径  24AWG  测试跑到 下行640   上行 120

足够用  过几天0.58线径 23AWG  非屏蔽来了再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点睡觉吧,早几天已经说过了,屏蔽网线屏蔽层不接地会有干扰

你这人吧  很多人不知道  网上 七类 八类 写的猛的一塌糊涂  ……

一看线径  大多数 26AWG   还有30AWG    害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点睡觉吧,早几天已经说过了,屏蔽网线屏蔽层不接地会有干扰

发重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即使  0.5线径  24AWG  测试跑到 下行640   上行 120

足够用  过几天0.58线径 23AWG  非屏蔽 ...

我在网上几块钱买了15米铁线的成品网线,测速960M。

网友:
屏蔽层不接地,有时反而会引起干扰增大。

网友:
不懂,不过我们那装修标配的网线都带一层像锡纸的屏蔽层...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纯个人感觉,还是有屏蔽层的网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几块钱买了15米铁线的成品网线,测速960M。

老板这说的  还有30米以前移动公司大概0.4无氧铜 新的   6块运费 发你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这说的  还有30米以前移动公司大概0.4无氧铜 新的   6块运费 发你 …… ...

我买的双层护套,硬邦邦的那种,从客厅穿除去在外面绕一圈回到卧室的。

网友C:
主要是家里面的地线有没有确实接地和地线真的有效,我家农村自建房,前两年拆开路面顺便想加装个地线,最后发现每一层的总电箱里面竟然没有地线!查到一楼总电箱,发现电箱到外面接地有留线,但是电箱后面根本没有出线!所以感谢当年那些装线的电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家里面的地线有没有确实接地和地线真的有效,我家农村自建房,前两年拆开路面顺便想加装个地线,最后 ...

农村电工很多都这样,还有不套管直接把线埋在墙里的...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家里面的地线有没有确实接地和地线真的有效,我家农村自建房,前两年拆开路面顺便想加装个地线,最后 ...

  可以自己做一个 埋地下 ……

  买 0.5以上线径  足够用  0.58的最好  ……

网友:
家用其实也确实用不上。普通6类线,99米以内跑万兆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