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请教关于34401A的炸电容解决方案

楼主:
1.34401A是最受欢迎的二手6位半台式表没有之一,当然有一个通病就是炸电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用户

2.请问一下,是不是从1993年至2015年生产的所有34401A都容易炸电容

3.是哪些电容容易炸,规格和型号是多少呢

4.更换那些电容比较好一些呢,能让使用者彻底后顾无忧

5.更换哪些钽电容需要重新校准呢,还是更换之后无需校准

6.是不是建议二手买家,买回来就直接更换,免得炸了之后更换??

   有请专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没这个表,没钱买。
第一次听说有普遍炸电容的事情,哪来的信息?

电容器坏基本上就几个原因,过压,质量不行漏电,内部腐蚀,安反,有过高尖峰干扰,温度过高,直接漏电或者旁边高温,这个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表,没钱买。
第一次听说有普遍炸电容的事情,哪来的信息?
电容器坏基本上就几个原因,过压,质量不 ...

34401的钽电容还真经常犯案。。

顺道回答下楼主的问题:换钽电容和齐纳二极管后不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
这是老声常谈的问题,并不是34401的问题,归根结地就是胆电容的通病。

通常是美丽国产的标号M印记电容厂家的老问题,(一时半会想不起来这M叫神马名字了,只能以代号称呼)类似于锂电池结晶导致穿透绝缘膜,发生短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这是胆电容(胆字错误)

关于如何避免,若一直沉迷于胆电容上脑那种,神马所谓的低ESR或者神马军工品质神马的那种人,即想继续使用旦电容的话,只有增加耐压值,通常使用3倍或5倍的耐压值,需要和封装博弈,采用此法能够降低短路的可能性,即降到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的概率,但是无法避免,可能时间已经远超其它元件的寿命周期

对于那些没有但电容上脑的那些人,使用电解替代即可,具体的结合实际情况酌情分析解决.顺嘴说一句,高频状态下可能会纹波高等问题,体现出来的是小数点末尾飘等现象。

具体的看人是怎么想的,然后选择怎么做,一百万人有一百万个哈姆雷特

网友:
炸电容,那就更换耐压比原来的再高一点的,生产厂家靠谱的同类同容量的优质电容呗。

网友:
不是HP的更容易炸吗?

网友:
方方的黄豆就是钽解电容  使用时间长了有坏的几率

网友:
钽电容炸过,把PCB都炸黑了。 修好后都换了。

参考 38hot的文章吧。

二手34401几种通病的处理
https://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77

网友:
我是没有遇到过,合理的选型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手里那个似乎没炸, HP标,美国产

网友:
太贵了,买不起,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