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有没有觉得EDA上有个非常不合理 效率低下的地方

楼主(2025-09-30):
在原理图设计时  放入一个元件  默认有个位号 有个名称,位号文字默认在顶层丝印层  但元件的名称不会
位号文字是自动产生的   内容呆板,比如需要在板子上放上七八个同样的XH2.54端子  用途各不相同,但你辛辛苦苦在原理图上一个个改名称 调整完后  这些新的名称不会出现在PCB丝印上
于是你又不得不在PCB设计界面上   用文字工具重新添加一些标注文字

如果EDA 在原理图转PCB时   直接根据用户设置  按元件的名称转过去不就有效率了嘛
用位号  他们制作EDA软件简单了,用户麻烦死了。可能这就是原因

网友:
位号,是给生产用的。给生产用的东西,越简单越好。

网友:
可以设置的,原理图一般起码有2个号,一个是编号一个是名称,当然也能添加更多的id。你可以把名称改成你需要的再导出到pcb,然后显示她

网友A:
没感觉。每次都是直接根据原理图手工画板子(不是先画原理图再自动生成PCB的),比我以前手工在覆铜板上画电路,再去蚀刻,好太多了!

在此再次感谢  嘉立创 和 捷配!

网友:
不会,感觉都这样

网友B:
你在PCB那边把位号隐藏,把名称显示打开呢?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C:
是你自己不会,不是人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自己不会,不是人家没有,

说的是在线标准版

同学如果肯定有这功能   示例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感觉。每次都是直接根据原理图手工画板子(不是先画原理图再自动生成PCB的),比我以前手工在覆铜板上画 ...

工厂生产的   手工怎么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PCB那边把位号隐藏,把名称显示打开呢?

你在说专业版?

楼主:
这里的设置  和PCB没关系啊,作用仅在原理图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设置  和PCB没关系啊,作用仅在原理图有效

是不是要显示绿色的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设置  和PCB没关系啊,作用仅在原理图有效

茶妹,你知道你在说啥么?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茶妹,你知道你在说啥么?

你要是觉得可以  简单放几个元件比画一下,看3D出来什么
茶是没弄出来 ,YOU CAN YOU U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是觉得可以  简单放几个元件比画一下,看3D出来什么
茶是没弄出来 ,YOU CAN YOU UP

无图无真相...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右键-查找相似性-显示文体 就可以批量显示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