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日本进口松下翻页钟台灯FS-500

楼主(2025-09-30):
1978年生产,100V 60Hz的,日本科宝时钟机芯。刚开始通电灯管亮但时钟部分不动作。后来拆开发现,时钟电机线头被拆下来包住了,把线头插回去之后,使用变频电源输出调到100V 60Hz通电,发现它可以正常走时,真是太棒了!后来发现时钟底下的板子有拨柄,可以调节50Hz还是60Hz,我想我把镇流器换成100V 50Hz的,内置一台220V转100V的小变压器,然后再把时钟调到50Hz应该就能在中国插电用了。为了测试,我变频电源开了4个半小时,让它走时了一个小时测试,一切都正常!

网友A:
按哪个年代的眼光看,质量不错。不过以交流工频为时钟基准的貌似不太准吧

网友:
做工用料都实在,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这个台灯带时钟,确实有点老了,样式也不好看,但是做工还是可以的,不得不佩服人家的电子技术高于我们几个年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哪个年代的眼光看,质量不错。不过以交流工频为时钟基准的貌似不太准吧 ...

电网频率不准的机会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网频率不准的机会不大。

特地搜了一下,百度AI回复如下:

以交流工频为时钟基准的钟精度较低‌,误差通常在秒级或分钟级,具体取决于电网频率的稳定性。
电网频率的误差范围:
我国电网频率标准为50Hz,但实际运行中存在±0.2至±1Hz的误差 。 ‌‌
1 这种误差会直接导致基于工频的时钟每天产生数秒至数分钟的偏差 。 ‌‌
高精度电网的例外情况
部分国家(如瑞士、美国)采用TEC技术(电网时间误差修正),通过原子钟基准动态调整电网频率,使误差控制在±0.01Hz以内 。 ‌‌
2 这类电网支持的时钟可达到较高精度,但我国未采用此类技术 。 ‌‌
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
普通工频钟:误差可能达±2-3分钟/天 。 ‌‌
校准需求:需定期人工校正或结合其他高精度时钟(如石英钟、原子钟)

网友:
喜欢翻页时钟

网友:
年代感十足,翻页机构还蛮复杂的,做工没得说!

网友:
非常喜欢的小台灯

网友C:
噪音大吗,会不会有反转声音

网友:
喜欢的人眼里这是宝贝,不过真的是上个时代的洋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网频率不准的机会不大。

一个月差个十来分钟是常态,绝大部分是滞后,7年没有发现有超前的!

网友:
电网频率都统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音大吗,会不会有反转声音

声音很小,有个窗口能看电机是否在转,观察运转状态,然后闹钟响了关掉后,可能得等一两个小时才能再开启,不然就一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搜了一下,百度AI回复如下:

以交流工频为时钟基准的钟精度较低‌,误差通常在秒级或分钟级,具体取 ...

对岸韩国频率也比较稳,在60.00Hz能维持挺久再掉频波动,实测过

楼主:
电气参数测试

网友:
不是液晶显示的吗?还带电机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