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Deskjet 3776打印机故障拆解主板

楼主(2025-09-30):
如图,就是主板,热成像测量发现那个小芯片发热严重,90度的样子是,然后旁边的一个电感也比另外一个电感热,估计芯片已经损坏了,请问一下这个芯片就只是个电源管理芯片吗?为什么电源芯片都要要设计成这种BGA的?

楼主:
如果是那个芯片坏了,是不是只换那个芯片就行了

网友:
一般这个都是和主芯片配套的PMIC,多路输出,完全匹配业务芯片的电源要求,为了减小面积才会用这种BGA或者LGA的封装

网友:
型号是个电源芯片。。下面中心一片大散热,周围两圈引脚。。

发热并不一定是芯片,也许是负载出问题了电流太大。。

网友A:
我觉得不好修,不如直接买块拆机板子替换来得省事...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先把周围贴片电容查一遍,再说

网友:
买块新主板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好修,不如直接买块拆机板子替换来得省事...

看技术吧,如果感觉技术不行,手头工具和材料都不全。。

这个片子十几块, 板子拆机包好的也就是25-30。 对赌的也就十几块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技术吧,如果感觉技术不行,手头工具和材料都不全。。

这个片子十几块, 板子拆机包好的也就是25-30。 ...

都这么便宜了还有啥好修的,直接换...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C:
有可能负载重或者芯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技术吧,如果感觉技术不行,手头工具和材料都不全。。

这个片子十几块, 板子拆机包好的也就是25-30。 ...

没有十几的  小黄鱼有个卖18的  拍了也不发货   发消息已读不回,一声不吭个了几天就给我关了  脑子有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负载重或者芯片损坏

热成像看了下  只有芯片发热  电容短路的话 电容会发热的

网友D:
无法单独换芯片的话,就换主板吧。祝楼主早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单独换芯片的话,就换主板吧。祝楼主早日修复。

有单独的芯片卖  我意思是不知道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

网友:
断开负载看看发不发热

网友E:
这么复杂的电源管理芯片,依我看不如直接某宝买个新的板子,记得买退货险,回来可以直接测试,如果故障解决就不退了,不然可以无损失退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复杂的电源管理芯片,依我看不如直接某宝买个新的板子,记得买退货险,回来可以直接测试,如果故障解决 ...

这倒是个好主意  淘宝的主板比一个打印机还贵  这个打印机也才买成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