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开盖看个古老路灯控制系统子站和节点/无线基站

楼主(2025-09-30):
无线子站+有线无线节点(无线节点复杂点)

可惜子站内部灌胶,要不然还能拆料使用

有线传输控制部分

12V变压部分

信号射频+GSM模块

信号连不上(卡或者服务器已经中断)

有线节点(没灌胶可以拆料用用)

无线节点(灌胶,内部底层变压器和表层控制板,射频远程控制和传输)

网友:
想不到路灯还这么复杂,原来还一直好奇路灯是咋控制开关的...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楼主:
这个是5VPWM调光加专配的电源,有线比无线还不稳定,现在大都是0-10V调光终端控制器接受反馈数据通过电力载波传输到集中控制器,集中控制器再通过无线电信网络传输到总系统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胶太多了

网友A:
那个CATV盒子有几个,准备拆铝卖钱,其他的确实无用的垃圾。

网友:
GPRS的物联网卡,现在应该都退网了,用不了了。

网友:
内部防水做的不错

网友:
这东西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肯定打很多胶。不过都是数字电路,似乎没有什么可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CATV盒子有几个,准备拆铝卖钱,其他的确实无用的垃圾。

灌胶带电路板铝盒子6块一公斤,太便宜了

网友:
防水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灌胶带电路板铝盒子6块一公斤,太便宜了

挖下瓤子,只卖铝壳我这里10元一公斤,比这个合算吧?PCB上还能拆个八的元件。我这0.6铜丝的网线20元一个公斤,如果出1.2斤铜丝那就卖36元,差的很多吧?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看着还蛮复杂的呢

网友:
GPRS……早就没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