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迪翎静音机芯找到一个线圈饱满的石英钟机芯,死活不动,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2025-09-30):
死活不动,不知道哪里坏了,迪翎静音机芯这货还挺贵 收索了一下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成电波机芯。

网友:
测下线圈好坏,是否霉断了,线路板要是坏了没救。

网友A:
那就先查线圈两端有无电压吧,有则查线圈断没断线;没断线再看只上电机转子看转不转,不转就是转子失磁~充一下磁试试?
如果转子转动正常就是齿轮卡住~线圈两端没电压就查电池供电了,供电正常就是芯片问题了~~~
其实这种死不动故障好修,而我的钟芯愣是能动又愣是走动无力,头痛了也修不好~郁闷!!!

网友:
齿轮都拿掉,装上电池,按上带吸铁石的转子,看看是否震动

网友:
这一种频率太高,耗电大很多。我都改LED了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中心消磁

网友:
这个不就是天王星电子的机芯嘛,做工还可以,之前看有人测试功耗在140μa左右,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可能的原因,另外我还见过晶振坏的机芯,可以换一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电路和线圈,再查机械

网友:
也许是齿轮没放正,装盖的时候把齿轮给卡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查线圈两端有无电压吧,有则查线圈断没断线;没断线再看只上电机转子看转不转,不转就是转子失磁~充 ...

走动无力是转子磁性弱了吧?

网友:
折腾康巴斯的机芯时遇到过诡异的,换晶振后,走动正常了,再换回原来的晶振,也走时正常,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动无力是转子磁性弱了吧?

新钟就那样,当时在秒针短边绕了几圈保险丝后能走了,现在确不行,看来您说的情况真有可能。

网友:
扔掉,买新的。

网友C:
如果这种迪翎机芯真如8楼说的功耗140微安的话,就不要修了,就算能走也是垃圾,一节电池用不到一年的。国产机芯真的找不出什么好的,去年在拼多多上看到一款康巴斯的机芯,才3元多钱,当时想,现在国家是工业生产大国了,即使质量差点能差到哪里去呢?而且康巴斯也算国内名牌了。于是买了个试试,一试才发现,差得超出了我的预想,运行电流达到了400微安!一节5号电池顶多用3个月。现在看,这类静音扫秒机芯,最好的还是日本丽声的,十多年前买了两个,换下我的台湾太阳机芯,实际工作电流才60微安,一节爱乐普5号电池可用三年,量了下换下来的电池,是0.88伏,也就是说,机芯高于0.88伏还是能工作的。过去价格二十来元,现在看至少要三十多了,他敢涨价,说明国产货还是无法与之竞争的。觉得不差钱的话,丽声机芯应是首选。如果实在觉得贵,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台湾的太阳机芯也是可以的,工作电流80多微安,一节电池可用一年多,过去十元可买到,现在也要二十元了。丽声和太阳机芯的准确度也是很高的,在电池寿命周期内不需调整时间。

网友:
这是我十多年前买丽声机芯的店,现在还有,价格翻倍了。

网友:
看来工作电流差别还挺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种迪翎机芯真如8楼说的功耗140微安的话,就不要修了,就算能走也是垃圾,一节电池用不到一年的。国产 ...

扫秒机芯普遍功耗都比较高,国标里面规定应小于180 μa,另外现在的康巴丝扫秒机芯都是电子垃圾,不仅耗电,噪音大还不准
图片来自gb6046-07

网友:
这东西还有修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扫秒机芯普遍功耗都比较高,国标里面规定应小于180 μa,另外现在的康巴丝扫秒机芯都是电子垃圾,不仅耗电 ...

看来国标的规定是太低了,大家都在低水平下竞争,只拼价格,不思进取。觉得石英钟的国标应该像某些行业那样,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之类的等级,鼓励高水平竞争才好,这样才能提高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