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现在的烙铁头不能打磨吗?

楼主(2025-09-30):
我的烙铁头上不了锡   我就砂纸打磨了下   发现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改善

我记得原来的老式纯铜烙铁头    打磨下   很好用的

于是想弄个红铜棒来    自己DIY烙铁头    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好多烙铁头是不能打磨的

网友:
不是有烙铁头复活膏

网友:
现在烙铁都是白菜价了,一个头子没有必要折腾

网友:
烙铁头有镀层,镀层损伤后就不粘锡

网友:
现在很多烙铁头都是合金的,上面一层保护层挂锡,一旦打磨掉就不能挂锡了,不像以前都是纯铜的可以随意打磨使用。

网友:
不是纯铜的了

网友:
纯铜的可以随意打磨,但是不耐用

网友:
现在的烙铁质量变差了

网友:
合金的,纯铜的头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钢丝球蹭蹭就好了,紫铜头子无所谓,合金的好像不能打磨

网友:
老式的 紫铜的 怎么整都行  新的不行都是涂层

网友:
我更喜欢老式纯铜的,容易上锡,网上有卖纯铜头子的,可以单独更换一下。

网友:
合金的不耐用,容易咬坑腐蚀....我有个合金的,每用几次,就要打磨,还好不贵,35W的才5元钱....

网友:
以前烙铁头是整体一个材料,铜,只是表面有镀层,其实意义也不大。现在烙铁头,感觉表面是包了一层金属,而这层金属才容易沾锡,这层揭开后,内部材料就不沾锡了。

网友:
还是感觉纯铜的好用

网友:
一直用自己做的烙铁头。

网友:
有没有球头的?平时用刀头的,后来搞小焊点,发现尖头、弯头都不如小马蹄头好用,但是马蹄头还是太大,自己用铜线磨过球头的,很顺手,就是不经用。

网友:
看哪种烙铁头了

楼主:
我用纯铜做  应该要全部镀锡    这样耐用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