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7A+改内置锂电池4000mAh

楼主(2025-09-30):
用表比较频繁,9v电池两个月就要换,赶山手头没有9v电池就比较尴尬,用三节2302串联塞进9v电池勉强用一下

从平板电脑上拆出来两节软包电芯 正好能装进万用表里面,每节4000mAh,充一次电用一年
vc890D是2019年改的
9807A+是前两天改的
原理是
一个按钮开关,可以理解成双刀双掷的开关
按下去的状态 一边接通升压板到万用表主板,另一边接通锂电池和升压板,
弹出状态,接通9v电池和万用表主板,断开升压板和锂电池,不让升压板空耗

2021年给890D改了9999和背光/关机时间

整个过程最难的是如何在塑料上开一个完美的TYPEC的孔,经过多次测试,最完美的是用c口公头绑上电烙铁直接烫一个孔,美工刀修掉烫翻卷起来的塑料,再用c口母口烫一下扩孔,温度要低,不要烫翻了,毛边和瑕疵能完美掩盖

9807a+内部

9807a+外部

890D内部

890d外部

网友A:
两节?不应该直接串联么,还要什么升压板?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B:
应想办法让充电与切换开关的功能联动,避免开关误动作。

网友:
我的表两节南孚用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不应该直接串联么,还要什么升压板?

两个万用表,每个万用表用了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想办法让充电与切换开关的功能联动,避免开关误动作。

按下按钮就是使用锂电池和升压板,弹出按钮就是切断锂电池,另外升压板输出切换到9v电池

网友:
万用表耗电那么少,真没太大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
此机改锂电根本不需要升压,3.3V供电,升压没必要,复杂还带来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节?不应该直接串联么,还要什么升压板?

串联正好8.4

网友:
两块电池串连使用简单。

网友:
其实锂电池需要经常充放的  充一次用一年  电池也会报废, 除非使用强度很大

网友:
61E 换新9V电池有几次忘记关机就没电了

网友:
多少有点过度。一节9v碳性电池2元多一点,南孚碱性9v电池约9元吧。完全没动力给万用表改装锂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