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L+NW911 慧荣量产求助

楼主(2025-09-30):
这个u盘是一个设备上带的,但是自带的软件安装包版本太老了,我想换一个安装包发现u盘是量产成写保护的,本人小白,只能拆了设备拍照片,双面都有bga封装的闪存,主控如图。不知是否有大佬可以教我如何量产。感谢万分,能解决问题可以聊表心意,再次感谢

网友A:
写保护不是应该是开关控制的么,或者说现在是CD-ROM模式???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我用162脚的手机内存做过一个u盘,用过几次变成写保护,现在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不是应该是开关控制的么,或者说现在是CD-ROM模式???

可以独立设置写保护模式,并非硬件才能写保护

网友:
版本不会限定只能量产写保护,一定是预先设置过的,可以发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