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祖国76岁华诞之际,继续炒炒QUICK963的叛逆之路

楼主(2025-09-3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教员的声音至今令人热血沸腾。
今年,当中秋的月光与国庆的华彩相互交织,我们即将迎来祖国76岁华诞。
金风漫卷五星红,七六春秋伟业隆。踏浪乘风新程启,复兴歌里颂苍穹。
继续炒炒QUICK963的叛逆之路,祝祖国生日快乐!
不多唠叨,主要分四部分汇报:
一是确定数码管的显示方式
二是硬件使用的加热方式
三是PID算法
四是整体调试
用两层,第二层为简陋的程序,请老鸟勿喷哈。

一、确定数码管的显示方式
码管有1位、2位、3位等等,又分为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封装,多用共阴极。
具体LED数码管的原理请移步:
岁末一帖,给小数码管做个大手术,并了解数码管基本结构原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928-1-1.html
其中第二部分有相关介绍。
要想点亮数码管并显示“字”,就要知道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数码管,
以8段共阴极为例:公共的阴极接低电平,8个段只有接高电平的才能点亮,
要显示数字“1”,就是点亮B、C两段,
当以正序排列时:数码管的8段对应一个字节就是0b00000110(0x06),
其中bit0对应A段、bit1对应B段......bit7对应DP段(小数点)。
而当以逆序排列时:数码管的8段对应一个字节就是0b01100000(0x60),
其中bit0对应DP段、bit1对应G段......bit7对应A段。
两种编码关系如下:

总结如下:

对照这个963焊台的电路:

使用的是3位共阳极编码,根据硬件,定义如下:

// 数码管段选引脚定义 (共阳极,低电平有效)
#define SEG_A   PB6   // 数码管A段
#define SEG_B   PD0   // 数码管B段
#define SEG_C   PD2   // 数码管C段
#define SEG_D   PD4   // 数码管D段
#define SEG_E   PD5   // 数码管E段
#define SEG_F   PB7   // 数码管F段
#define SEG_G   PD1   // 数码管G段
#define SEG_DP  PD3   // 数码管小数点
// 数码管位选引脚定义 (共阳极,低电平有效)
#define DIGIT_1 PC1   // 第一位数字(百位)
#define DIGIT_2 PC4   // 第二位数字(十位)
#define DIGIT_3 PC5   // 第三位数字(个位)

段位编码用正序:
// 数码管显示字符编码 (共阳极, 低电平有效)
// 数码管段位顺序:DP G F E D C B A
const uint8_t seg_pattern[] = {
    // 0     1     2     3     4     5     6     7     8     9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每一段是否点亮由下面代码完成:
// 数码管段选信号(共阳极,低电平点亮)
    // PORTB处理:A段(PB6)和F段(PB7)
    if(!(seg & 0x01)) PORTB &= ~(1 << SEG_A);  // A段点亮
    else PORTB |= (1 << SEG_A);               // A段熄灭
    if(!(seg & 0x20)) PORTB &= ~(1 << SEG_F);  // F段点亮
    else PORTB |= (1 << SEG_F);               // F段熄灭
    // PORTD处理:B,C,D,E,G,DP段
    if(!(seg & 0x02)) PORTD &= ~(1 << SEG_B);  // B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B);               // B段熄灭
    if(!(seg & 0x04)) PORTD &= ~(1 << SEG_C);  // C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C);               // C段熄灭
    if(!(seg & 0x08)) PORTD &= ~(1 << SEG_D);  // D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D);               // D段熄灭
    if(!(seg & 0x10)) PORTD &= ~(1 << SEG_E);  // E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E);               // E段熄灭
    if(!(seg & 0x40)) PORTD &= ~(1 << SEG_G);  // G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G);               // G段熄灭
    if(!(seg & 0x80)) PORTD &= ~(1 << SEG_DP); // DP段点亮
<font size="2">    else PORTD |= (1 << SEG_DP);              // DP段熄灭</font>

// 共阳数码管关闭所有位选(共阳极,低电平关闭)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二、硬件使用的加热方式交流过零触发
为了减小干扰,原来的硬件是使用了可控硅控制加热的,
加热控制信号由MCU的13脚PB1输出,控制非零交叉双可控硅耦合器MOC3021的1脚,MOC3021的2脚接地,
MOC3021的6脚和4脚分别接双向可控硅BTA16的2脚和3脚,其导通可以控制30V交流电给发热芯加热。
这种过零触发方式,只在交流电过零点开启可控硅,下一个过零点可控硅自己关闭(可控硅会导通整个半波)。
由于市电是50Hz,即每20ms一个周期(每个半波为10ms,过零信号在每个半波的开始处产生)。

可以理解为通过控制导通周期数(或半波数)来调节功率。
通过控制在一定数量的半波中,导通的个数来调节功率。
比如在100个半波中,通过控制60个半波导通,最后得到了60%的功率。
需要的加热控制方式可以通过“累加器”算法,使其均匀分布在100个半波中。
根据电路实际情况,

在程序中设定

// 其他引脚定义
#define ZERO_CROSS  PD6   // 交流过零检测输入
#define HEATER_CTL  PB1   // 加热控制输出(高电平有效)

// 外部中断初始化(过零检测)
void init_ext_int(void) {
    // 使用PCINT22(PD6)用于过零检测
    PCICR |= (1 << PCIE2);               // 启用PCINT2组中断(PD0-PD7)
    PCMSK2 |= (1 << PCINT22);            // 启用PD6的引脚变化中断
}

三、控制过程
控制过程就是:采样、计算、输出控制脉冲、再采样、计算……
(一)实际温度采样
如下图

采用ADC7脚进行温度采样
相关的程序
// 程序中ADC通道定义
#define TEMP_ADC   7      // ADC7 - 温度传感器输入

// ADC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adc(void) {
    // 使用外部AREF作为参考电压,选择ADC7通道,右对齐模式
    ADMUX = (0 << REFS1) | (0 << REFS0) | (0 << ADLAR) | (TEMP_ADC & 0x0F);

    // 使能ADC,预分频128(8MHz/128=62.5kHz)
    ADCSRA = (1 << ADEN) | (1 << ADPS2) | (1 << ADPS1) | (1 << ADPS0);

    // 第一次转换丢弃,确保ADC稳定
    ADCSRA |= (1 << ADSC);
    while(ADCSRA & (1 << ADSC));
}

// 读取ADC值并转换为mV
uint16_t read_adc(uint8_t channel) {
    // 选择通道,保持参考电压设置不变
    ADMUX = (0 << REFS1) | (0 << REFS0) | (0 << ADLAR) | (channel & 0x0F);

    // 开始转换
    ADCSRA |= (1 << ADSC);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ADCSRA & (1 << ADSC));

    // 返回10位ADC值转换的mV值
    // 右对齐时,ADC值 = ADCL(低8位) + (ADCH << 8)(高2位)
    return ADC; // ADC寄存器自动拼接ADCL和ADCH(右对齐)
}

// 读取温度传感器值
void read_temp(void) {
    static uint32_t last_temp_read = 0;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llis();

    // 定时读取温度(200ms一次)
    if (current_time - last_temp_read >= TEMP_UPDATE_TIME) {
        last_temp_read = current_time;

        // 读取温度传感器的mV值
        uint16_t adc_value = read_adc(TEMP_ADC);

        // 计算电压(mV):参考电压2500mV,10位分辨率
        uint32_t voltage = (adc_value * 2500UL) / 1024;

        // 检查热耦故障(超过2.2V)
        if(voltage > 2200) {
            error_state = 1;  // 1表示热耦故障
            return;
        }

        // 转换为温度值
        actual_temp = mv_to_temp(voltage);

        // 温度更新后立即触发PID计算(同步)
        calculate_pid();
    }
}

(二)PID计算
一般对温度控制使用PWM方式,PID计算结果是占比,从0%到100%。
本电路使用的是可控硅,也可以用PID的结果采取移相控制,但,
还是采用了与原来相类似的方式:过零触发方式。
PID算法出将转换为在一定时间内(比如1秒)需要导通的半波数。
50Hz交流电,每秒钟有100个半波。如果我们以1秒为周期,则最大功率可视为100个半波全部导通,功率为100%;
如果导通50个,则为50%。
因此,可以将PID的输出(0-100%)转换为每100个半波中导通的个数。
但是,为了响应更快,我们可以将控制周期缩短,比如0.2秒(20个半波),
这样每0.2秒(200ms)计算一次PID,并决定在接下来的20个半波中导通几个。
基本的思路:
协调同步:温度采样(200ms)→ 立即PID 计算 → 加热控制(200ms 小周期),形成闭环。
响应速度:1 秒内更新 5 次加热策略(PID),对温度变化的响应更快。
减少滞后:小周期(20 半波)控制减少的滞后误差,更接近实时调节。

// PID控制计算
void calculate_pid(void) {

    // 计算误差
    float error = set_temp - actual_temp;

    // 实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停止加热并重置积分
    if (error < 0) {
        required_heat_cycles = 0;
        integral = 0;  // 重置积分项,防止积分饱和
        last_error = error;
        return;
    }

    // 温差较大时全功率加热,启动时的强加热阶段
    if (error > 100) {
        required_heat_cycles = MAX_HEAT_CYCLES;
        integral = 0;
        last_error = error;
        return;
    }

    // 积分项计算(仅误差为正时累加,防止积分饱和)
    if (error > 0) {
        integral += error;
        // 限制积分范围
        if (integral > 500) integral = 500;
        if (integral < -500) integral = -500;
    } else {
        integral = 0;  // 当误差为负时重置积分项
    }

    // 微分项计算(误差变化率)
    float derivative = (error - last_error);
    last_error = error;

    derivative = -derivative;  // 反转符号,抑制超调

    // PID输出计算
    float p_term = Kp * error;
    float i_term = Ki * integral;
    float d_term = Kd * derivative;
    float output = p_term + i_term + d_term;

    // 限制输出范围
    if (output < 0) output = 0;
    if (output > 100) output = 100;

    required_heat_cycles = (uint8_t)output;

    // 计算当前小周期(20半波)的加热数:按比例分配到20个半波中
    required_heat_cycles = (required_heat_cycles * HEAT_SUB_CYCLE) / HEAT_FULL_CYCLE;
}

加热信号的输出,由过零中断控制PB1输出,
// 过零检测中断服务程序
ISR(PCINT2_vect) {
    // 检查PD6引脚状态变化(过零检测)
    static uint8_t last_pd6_state = 0;
    uint8_t current_pd6_state = PIND & (1 << ZERO_CROSS);

    // 仅处理状态变化的情况
    if (current_pd6_state == last_pd6_state) return;
    last_pd6_state = current_pd6_state;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cros();
    // 过零检测去抖(避免高频干扰)
    if (current_time - last_zero_cross_time < ZERO_CROSS_DEBOUNCE) return;
    last_zero_cross_time = current_time;

        // 如果要求加热周期数为0,直接返回
        if (required_heat_cycles == 0) {
            heat_accumulator = 0;  // 重置累加器
            return;
        }

        // 均匀分布算法控制加热
        // 累加器算法:每次过零时累加所需加热功率
        heat_accumulator += required_heat_cycles;

        // 当累加器达到或超过20时,触发加热并减去20
        if (heat_accumulator >= 20) {
            heat_accumulator -= 20;
            // 触发加热(输出200us脉冲)
            PORTB |= (1 << HEATER_CTL);
            _delay_us(200);  // 触发脉冲宽度
            PORTB &= ~(1 << HEATER_CTL);
        }
}

四、整体调试

整个的调试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调试LED数码管的编码及显示是否正确
二是调试控制逻辑能否实现
三是PID参数的调整
调试可以两步走:
(一)用仿真对数码管及整体逻辑检查调试

仿真调试程序的逻辑功能
为了能快速检查程序中的逻辑正确性,先用仿真调试。

如果数码管显示不正确,可以在仿真中快速发现并修正。
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加热信号在交流过零时同步输出。

当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280度)相关较大时,
全功率加热,每个过零点都输出加热信号,且能点亮最后一位小数点。

放大波形可见输出与过零点是同步的。

当实际温度快达到设定定温度时,进入间歇加热状态。

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停止加热,没有加热信号输出,
最后一位小数点也熄灭。

程序的基本加热逻辑功能正常。
也可以测试按键及振动传感器的工作情况,
以及传感器故障、发热体故障等。

(二)PID算法调试
这是必须在实际硬件环境中进行的,
换ATMEGA168是前期完成的,

从电路板上引出相关测试点是必须的:

连接ASP下载器也是必须的:

先看下加热信号的同步及间歇工作情况
同步信号如下:

温差较大,全功率工作:

温差较小,出现间歇工作:

刚到达设定温度时:

1、大概理解一下 PID 参数的核心作用:
在调整前,需明确Kp(比例)、Ki(积分)、Kd(微分) 对系统的具体影响:
Kp(比例增益):主要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态误差。
Kp 越大,响应越快,对偏差的纠正力度越强,但过大会导致超调(超过目标值)和震荡。
Ki(积分增益):主要用于消除稳态误差(系统稳定后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偏差)。
Ki 越大,消除误差的速度越快,但过大会放大系统震荡,甚至导致不稳定。
Kd(微分增益):主要用于抑制超调和震荡,提前“预判”偏差的变化趋势(通过偏差的变化率),
从而抑制系统的剧烈波动。Kd 过大会导致系统对噪声敏感(微小扰动被放大),过小则无法有效抑制超调。
2、手动参数调整方法:
适合初学(乞丐)者,没有精密的测量设备,但直观可控。
手动调参遵循 “先比例,再积分,最后微分” 的顺序,逐步优化:
第一步:调比例(Kp)
先将 Ki=0,Kd=0,仅保留比例控制(纯 P 控制),逐渐增大 Kp,观察系统响应:
若响应太慢(实际值接近设定值的速度慢),增大 Kp;
若出现明显超调或持续震荡,减小 Kp。
目标:找到一个 “临界 Kp”,系统刚好出现轻微、衰减的震荡(即震荡幅度逐渐减小,最终稳定),
此时系统响应较快且超调可接受。
这是不同Kp时的曲线图:

第二步:调积分(Ki)
在第一步的 “临界”Kp 基础上,逐渐增大 Ki(从 0 开始,每次增加少量)。
观察系统:
若存在稳态误差(稳定后实际值与目标值有偏差),增大 Ki;
若震荡加剧(因积分累积放大了波动),减小 Ki。
目标:消除稳态误差,同时保持系统震荡在可接受范围,
一般 Ki 不宜过大,避免 “积分饱和”、输出因积分累积超出执行器范围。
当Kp=4时,不同Ki的曲线图:

当Kp=6时,不同Ki的曲线图:

第三步:调微分(Kd)
在 P、I 参数基础上,逐渐增大 Kd(从 0 开始,每次增加少量)。
观察系统:
若超调严重或震荡频繁,增大 Kd(抑制波动);
若系统响应变得迟钝(过度抑制)或对噪声敏感(如传感器微小波动导致输出剧烈变化),减小 Kd。
目标:进一步减小超调,加快系统稳定速度,同时避免过度灵敏。
当Kp=4.0、Ki=0.05时,不同Kd的曲线图:

当Kp=6.0、Ki=0.1时,不同Kd的曲线图:

最终选定PID的参数:
// PID控制参数(根据实际调整)
float Kp = 4.0;     // 比例系数 - 提高响应速度  5.0
float Ki = 0.05;     // 积分系数 - 减小稳态误差  0.05
float Kd = 2.0;     // 微分系数 - 抑制超调     2.0
float integral = 0;     // 积分项
float last_error = 0;   // 上一次误差值
uint32_t last_pid_time = 0;    // 上次PID计算时间

五、无标破焊台
目前老快克963变成了没有标识的了,外壳也修修补补不成样子了

程序的总体控制不是很好,还是有过冲,将就着用,主要还是消耗现有的手柄。

简单核对一下温度,当然,表也是炮灰

开到330度,焊一个双面电路板,带弹簧的,无压力。

楼下是程序,不感兴趣的可以返回了。
去楼下的先点个赞哈

楼主:
以下程序,带有调试的部分没有删除,请自行检查。
这是最小功能版,加减温度、故障检测及蜂鸣、休眠、软关机。
没有温度补偿及更换不同发热头(手柄)后的温度校准。
半桶水,注释已经很详细了,不答疑哈。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math.h>

// 数码管段选引脚定义 (共阳极,低电平有效)
#define SEG_A   PB6   // 数码管A段
#define SEG_B   PD0   // 数码管B段
#define SEG_C   PD2   // 数码管C段
#define SEG_D   PD4   // 数码管D段
#define SEG_E   PD5   // 数码管E段
#define SEG_F   PB7   // 数码管F段
#define SEG_G   PD1   // 数码管G段
#define SEG_DP  PD3   // 数码管小数点

// 数码管位选引脚定义 (共阳极,低电平有效)
#define DIGIT_1 PC1   // 第一位数字(百位)
#define DIGIT_2 PC4   // 第二位数字(十位)
#define DIGIT_3 PC5   // 第三位数字(个位)

// 按键引脚定义 (上拉输入,低电平表示按下)
#define KEY_DEC  PB3   // K1 - 减温度
#define KEY_FUNC PB4   // K2 - 功能/快速设置
#define KEY_INC  PB5   // K3 - 加温度
#define KEY_RST  PC2   // S1 - 恢复出厂设置

// 其他引脚定义
#define VIB_SENSOR  PB0   // 振动传感器输入(高电平有效)
#define ZERO_CROSS  PD6   // 交流过零检测输入
#define HEATER_CTL  PB1   // 加热控制输出(高电平有效)
#define BUZZER      PC0   // 蜂鸣器输出(低电平有效)

// ADC通道定义
#define TEMP_ADC   7      // ADC7 - 温度传感器输入

// 默认参数设置
#define DEFAULT_TEMP 280  // 默认温度280°C
#define MIN_TEMP     150  // 最低温度150°C
#define MAX_TEMP     500  // 最高温度500°C
#define SLEEP_TEMP   200  // 休眠温度200°C

// 温度与ADC采样值对应关系(两点校准)
#define TEMP1       200   // 温度点1
#define ADC1_MV     530   // 温度点1对应的mV值
#define TEMP2       350   // 温度点2
#define ADC2_MV     975   // 温度点2对应的mV值

// 时间常数定义(ms)
#define DEBOUNCE_TIME   20      // 按键去抖时间
#define LONG_PRESS_TIME 500     // 长按时间阈值
#define DISP_UPDATE_TIME 5      // 显示更新间隔
#define SLEEP_TIME      600000  // 休眠触发时间(10分钟)
#define SHUTDOWN_TIME   1800000 // 关机触发时间(30分钟)
#define ERROR_BEEP_TIME 10000   // 错误提示间隔(10秒)
#define ZERO_CROSS_DEBOUNCE 500 // 过零检测去抖时间(us)

// 时间常数(基于10ms过零周期的整数倍)
#define TEMP_UPDATE_TIME  200    // 温度采样间隔200ms(20×10ms)
#define PID_UPDATE_TIME   200    // PID计算间隔=采样间隔(同步)
#define HEAT_SUB_CYCLE    20     // 加热小周期(20个半波=200ms)
#define HEAT_FULL_CYCLE   100    // 加热大周期(100个半波=1秒)

// 全局变量:记录当前小周期内已加热的半波数
volatile uint8_t current_sub_cycle_count = 0;
volatile uint8_t heat_sub_cycles = 0;          // 每个小周期需加热的半波数

// 过零控制参数
#define MAX_HEAT_CYCLES 20     // 最大加热周期数(100个半波=1秒)现在用20半波
#define MIN_HEAT_CYCLES 0       // 最小加热周期数

// 加热故障检测参数
#define HEATING_FAULT_TIME 40000    // 加热故障检测时间(40秒)
#define HEATING_FAULT_DELTA 80      // 加热故障温度差(80°C)

// 数码管显示字符编码 (共阳极, 低电平有效)
// 段位顺序:DP G F E D C B A (bit7 ~ bit0)
const uint8_t seg_pattern[] = {
    // 0    1    2    3    4    5    6    7    8    9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E    -    ' '   S     H
    0x86, 0xBF, 0xFF, 0x92, 0x89
};

// 全局变量定义
volatile uint16_t set_temp = DEFAULT_TEMP;    // 设定温度
volatile uint16_t actual_temp = 0;           // 实际温度
volatile uint16_t befor_sleep_temp = 0;      // 进入休眠前的温度
volatile uint8_t display_value[3] = {0};     // 显示数值缓存
volatile uint8_t digit_pos = 0;              // 当前显示位
volatile uint8_t heating = 0;                // 加热状态(1:加热中)
volatile uint8_t in_settings = 0;            // 设置模式标志
volatile uint8_t quick_set_index = 0;        // 快速设置索引
volatile uint32_t last_activity_time = 0;    // 最后活动时间
volatile uint32_t sleep_start_time = 0;      // 进入休眠时间
volatile uint8_t sleep_mode = 0;             // 休眠模式标志
volatile uint8_t shutdown_mode = 0;          // 关机模式标志
volatile uint8_t error_state = 0;            // 错误状态(0:正常)
volatile uint32_t error_beep_time = 0;       // 错误提示时间
volatile uint8_t blink_state = 0;            // 闪烁状态
volatile uint32_t last_blink_time = 0;       // 最后闪烁时间

// 加热故障检测变量
volatile uint32_t heating_fault_start_time = 0;  // 开始检测加热故障的时间
volatile uint8_t heating_fault_detected = 0;     // 加热故障检测标志

// 过零控制变量
volatile uint8_t zero_cross_detected = 0;    // 过零检测标志
volatile uint32_t last_zero_cross_time = 0;  // 最后过零时间
volatile uint8_t heat_cycles = 0;            // 当前加热周期数
volatile uint8_t required_heat_cycles = 0;   // 需要加热的周期数

// 均匀分布算法变量
volatile int16_t heat_accumulator = 0;       // 加热累加器

// 快速设置温度值
const uint16_t quick_set_temps[] = {250, 330, 380};

// PID控制参数(根据实际调整)
float Kp = 4.0;     // 比例系数 - 提高响应速度  5.0
float Ki = 0.05;     // 积分系数 - 减小稳态误差  0.05
float Kd = 2.0;     // 微分系数 - 抑制超调     2.0
float integral = 0;     // 积分项
float last_error = 0;   // 上一次误差值
uint32_t last_pid_time = 0;    // 上次PID计算时间

// 按键长按处理变量
volatile uint8_t key_long_press_active = 0;  // 长按激活标志
volatile uint32_t key_long_press_time = 0;   // 长按计时
volatile uint8_t key_long_press_id = 0;      // 长按按键ID

// 函数声明
void init_io(void);            // IO初始化
void init_adc(void);           // ADC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s(void);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ext_int(void);       // 外部中断初始化(过零检测)
void update_display(void);     // 更新显示
void read_temp(void);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buttons(void);      // 检查按键
void heater_control(void);     // 加热控制(过零触发)
void check_sleep(void);        // 检查休眠状态
void handle_errors(void);      // 处理错误状态
void beep(uint16_t duration, uint16_t frequency); // 蜂鸣控制(时间,频率)
uint16_t read_adc(uint8_t channel);  // 读取ADC的 MV值
uint16_t mv_to_temp(uint16_t mv);    // 将MV值转换为温度值
void calculate_pid(void);      // PID计算
uint32_t millis(void);         // 获取当前时间(ms)
uint32_t micros(void);         // 获取当前时间(us)
void set_digit(uint8_t digit, uint8_t value, uint8_t dp); // 设置数码管显示
void handle_long_press(void);  // 处理长按按键
void check_heating_fault(void); // 检查加热故障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
    init_io();        // IO初始化
    init_adc();       // ADC初始化
    init_timers();    //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ext_int();   // 外部中断初始化(过零检测)

    sei();            // 启用全局中断

    // 初始化时间戳
    last_activity_time = millis();
    last_pid_time = millis();
    befor_sleep_temp = DEFAULT_TEMP;

    // 主循环
    while(1) {
        check_buttons();         // 检查按键输入
        read_temp();             // 读取温度传感器
        calculate_pid();         // 计算PID输出
        heater_control();        // 加热控制
        check_sleep();           // 检查休眠状态
        handle_errors();         // 处理错误状态
        check_heating_fault();   // 检查加热故障
        update_display();        // 更新数码管显示

        _delay_ms(5);            // 短延时,降低CPU占用
    }
}

// IO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io(void) {
    // 设置数码管段选引脚为输出
    DDRB |= (1 << SEG_A) | (1 << SEG_F) | (1 << HEATER_CTL);
    DDRD |= (1 << SEG_B) | (1 << SEG_C) | (1 << SEG_D) |
            (1 << SEG_E) | (1 << SEG_G) | (1 << SEG_DP);

    // 设置数码管位选引脚为输出
    DDR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 (1 << BUZZER);

    // 设置按键引脚为输入,启用上拉电阻
    DDRB &= ~((1 << KEY_DEC) | (1 << KEY_FUNC) | (1 << KEY_INC));
    PORTB |= (1 << KEY_DEC) | (1 << KEY_FUNC) | (1 << KEY_INC);

    DDRC &= ~(1 << KEY_RST);
    PORTC |= (1 << KEY_RST);

    // 设置振动传感器引脚为输入,启用上拉电阻
    DDRB &= ~(1 << VIB_SENSOR);
    PORTB |= (1 << VIB_SENSOR);

    // 设置过零检测引脚为输入
    DDRD &= ~(1 << ZERO_CROSS);
    PORTD |= (1 << ZERO_CROSS); // 启用上拉电阻

    // 初始化加热控制引脚(关闭状态)
    PORTB &= ~(1 << HEATER_CTL);

    // 初始化蜂鸣器引脚(关闭状态)
    PORTC |= (1 << BUZZER);

    // 初始化显示 - 关闭所有数码管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

// ADC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adc(void) {
    // 使用外部AREF作为参考电压,选择ADC7通道,右对齐模式
    ADMUX = (0 << REFS1) | (0 << REFS0) | (0 << ADLAR) | (TEMP_ADC & 0x0F);

    // 使能ADC,预分频128(8MHz/128=62.5kHz)
    ADCSRA = (1 << ADEN) | (1 << ADPS2) | (1 << ADPS1) | (1 << ADPS0);

    // 第一次转换丢弃,确保ADC稳定
    ADCSRA |= (1 << ADSC);
    while(ADCSRA & (1 << ADSC));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imers(void) {
    // 定时器0 用于数码管扫描(CTC模式)
    // 8MHz/64=125kHz,125kHz/100=1.25kHz(0.8ms中断)
    TCCR0A = (1 << WGM01);               // CTC模式
    TCCR0B = (1 << CS01) | (1 << CS00);  // 64分频
    OCR0A = 100;                         // 比较匹配值 100计数 = 0.8ms
    TIMSK0 = (1 << OCIE0A);              // 启用比较匹配中断

    // 定时器1 用于时间计数(1ms分辨率)
    // 8MHz/64=125kHz,125kHz/125=1kHz(1ms中断)
    TCCR1A = 0;
    TCCR1B = (1 << WGM12) | (1 << CS11) | (1 << CS10); // CTC模式,64分频
    OCR1A = 125;                         // 比较匹配值 125计数 = 1ms
    TIMSK1 = (1 << OCIE1A);              // 启用比较匹配中断
}

// 外部中断初始化(过零检测)
void init_ext_int(void) {
    // 使用PCINT22(PD6)用于过零检测
    PCICR |= (1 << PCIE2);               // 启用PCINT2组中断(PD0-PD7)
    PCMSK2 |= (1 << PCINT22);            // 启用PD6的引脚变化中断
}

// 读取ADC值并转换为mV
uint16_t read_adc(uint8_t channel) {
    // 选择通道,保持参考电压设置不变
    ADMUX = (0 << REFS1) | (0 << REFS0) | (0 << ADLAR) | (channel & 0x0F);

    // 开始转换
    ADCSRA |= (1 << ADSC);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ADCSRA & (1 << ADSC));

    // 返回10位ADC值转换的mV值
    // 右对齐时,ADC值 = ADCL(低8位) + (ADCH << 8)(高2位)
    return ADC; // ADC寄存器自动拼接ADCL和ADCH(右对齐)
}

// 将mV值转换为温度值(线性插值)
uint16_t mv_to_temp(uint16_t mv) {
    // 已知两点: (ADC1_MV, TEMP1) 和 (ADC2_MV, TEMP2)
    // 线性插值公式: temp = TEMP1 + (mv - ADC1_MV) * (TEMP2-TEMP1)/(ADC2_MV-ADC1_MV)
    uint32_t delta_temp = TEMP2 - TEMP1;
    uint32_t delta_mv = ADC2_MV - ADC1_MV;
    uint16_t temp;

    // 温度低于校准点范围时,线性外推
    if (mv < ADC1_MV) {
        temp = TEMP1 - (uint16_t)(((ADC1_MV - mv) * delta_temp) / delta_mv);
    }
    // 温度高于校准点范围时,线性外推
    else {
        temp = TEMP1 + (uint16_t)(((mv - ADC1_MV) * delta_temp) / delta_mv);
    }

    // 温度范围限制
    if (temp < 0) return 0;     // 超过最低显示范围,显示000°C
    if (temp > 999) return 999; // 超过最高显示范围,显示999°C

    return temp;
}

// 读取温度传感器值
void read_temp(void) {
    static uint32_t last_temp_read = 0;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llis();

    // 定时读取温度(200ms一次)
    if (current_time - last_temp_read >= TEMP_UPDATE_TIME) {
        last_temp_read = current_time;

        // 读取温度传感器的mV值
        uint16_t adc_value = read_adc(TEMP_ADC);

        // 计算电压(mV):参考电压2500mV,10位分辨率
        uint32_t voltage = (adc_value * 2500UL) / 1024;

        // 检查热耦故障(超过2.2V)
        if(voltage > 2200) {
            error_state = 1;  // 1表示热耦故障
            return;
        }

        // 转换为温度值
        actual_temp = mv_to_temp(voltage);
        // 调试:如果需要显示电压值,可以取消下面的注释
        // actual_temp = voltage / 10; // 显示电压的前三位数字

        // 温度更新后立即触发PID计算(同步)
        calculate_pid();
    }
}

// 检查加热故障
void check_heating_fault(void) {
    // 错误或关机状态不检测
    if (error_state || shutdown_mode) return;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llis();

    // 计算当前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
    int16_t temp_difference = abs(set_temp - actual_temp);

    // 温差大于阈值时开始计时
    if (temp_difference > HEATING_FAULT_DELTA) {
        if (heating_fault_start_time == 0) {
            // 第一次检测到温差大于80度,记录开始时间
            heating_fault_start_time = current_time;
        } else {
            // 检查是否持续超过故障检测时间是否持续了40秒
            if (current_time - heating_fault_start_time > HEATING_FAULT_TIME) {
                // 持续40秒温差仍然大于80度,触发加热故障报警
                error_state = 2;  // 2表示加热故障
                heating_fault_detected = 1;
            }
        }
    } else {
        // 温差正常(小于80度),重置计时器
        heating_fault_start_time = 0;
        heating_fault_detected = 0;
    }
}

// PID控制计算
void calculate_pid(void) {
    // 错误或关机状态,停止加热
    if (error_state || shutdown_mode) {
        integral = 0;
        last_error = 0;  //上一次误差值
        required_heat_cycles = 0;
        return;
    }

    // 计算误差
    float error = set_temp - actual_temp;

    // 实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停止加热并重置积分
    if (error < 0) {
        required_heat_cycles = 0;
        integral = 0;  // 重置积分项,防止积分饱和
        last_error = error;
        return;
    }

    // 温差较大时全功率加热,启动时的强加热阶段
    if (error > 100) {
        required_heat_cycles = MAX_HEAT_CYCLES;
        integral = 0;
        last_error = error;
        return;
    }

    // 积分项计算(仅误差为正时累加,防止积分饱和)
    if (error > 0) {
        integral += error;
        // 限制积分范围
        if (integral > 500) integral = 500;
        if (integral < -500) integral = -500;
    } else {
        integral = 0;  // 当误差为负时重置积分项
    }
/*
    // 微分项 - 使用实际温度的变化率而不是误差变化
    // 这样可以避免在设定点变化时产生大的微分冲击
    static float last_actual_temp = 0;
    float derivative = (actual_temp - last_actual_temp);
    last_actual_temp = actual_temp;
*/
    // 微分项计算(误差变化率)
    float derivative = (error - last_error);
    last_error = error;

    derivative = -derivative;  // 反转符号,抑制超调

    // PID输出计算
    float p_term = Kp * error;
    float i_term = Ki * integral;
    float d_term = Kd * derivative;
    float output = p_term + i_term + d_term;

    // 限制输出范围
    if (output < 0) output = 0;
    if (output > 100) output = 100;

    required_heat_cycles = (uint8_t)output;

    // 计算当前小周期(20半波)的加热数:按比例分配到20个半波中
    // heat_sub_cycles = (required_heat_cycles * HEAT_SUB_CYCLE) / HEAT_FULL_CYCLE;
    required_heat_cycles = (required_heat_cycles * HEAT_SUB_CYCLE) / HEAT_FULL_CYCLE;
}

// 加热控制(过零触发)
void heater_control(void) {
    // 错误或关机状态,停止加热
    if (error_state || shutdown_mode) {
        PORTB &= ~(1 << HEATER_CTL);
        heating = 0;
        return;
    }

    // 休眠模式下维持休眠温度
    if (sleep_mode && set_temp != SLEEP_TEMP) {
        set_temp = SLEEP_TEMP;
    }

    // 更新加热状,根据实际加热周期数确定
    heating = (required_heat_cycles > 0);

    // 过热保护:实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强制停止加热
    if (actual_temp > set_temp ) {
        required_heat_cycles = MIN_HEAT_CYCLES;
        heating = 0;
        integral = 0;  // 重置积分项
    }

    // 停止加热时重置故障检测计时器
    if (!heating) {
        heating_fault_start_time = 0; // 停止加热时重置故障检测计时器
    }
}

// 处理按键长按
void handle_long_press(void) {
    if (!key_long_press_active) return;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llis();

    // 长按每150ms触发一次
    if (current_time - key_long_press_time > 150) {
        key_long_press_time = current_time;

        // 根据不同按键处理
        switch(key_long_press_id) {
            case 0:  // K1 - 快速减
                if (set_temp > MIN_TEMP) set_temp--;
                in_settings = 1;
                break;
            case 2:  // K3 - 快速加
                if (set_temp < MAX_TEMP) set_temp++;
                in_settings = 1;
                break;
            default:  // 其他按键取消长按
                key_long_press_active = 0;
                break;
        }

        // 更新活动时间
        last_activity_time = current_time;
    }
}

// 检查按键状态
void check_buttons(void) {
    static uint8_t last_key_state[4] = {1, 1, 1, 1};  // 初始状态(未按下)
    static uint32_t key_press_time[4] = {0, 0, 0, 0};  // 按键按下时间
    uint8_t key_state[4];  // 当前按键状态

    handle_long_press();  // 处理长按

    // 读取按键状态(1表示按下)
    key_state[0] = (PINB & (1 << KEY_DEC)) ? 0 : 1;   // K1 - 减
    key_state[1] = (PINB & (1 << KEY_FUNC)) ? 0 : 1;  // K2 - 功能
    key_state[2] = (PINB & (1 << KEY_INC)) ? 0 : 1;   // K3 - 加
    key_state[3] = (PINC & (1 << KEY_RST)) ? 0 : 1;   // S1 - 复位

    // 处理每个按键
    for (uint8_t i = 0; i < 4; i++) {
        // 按键按下(上升沿)
        if (key_state[i] && !last_key_state[i]) {
            key_press_time[i] = millis();  // 记录按下时间

            // 唤醒休眠
            if (sleep_mode) {
                sleep_mode = 0;
                set_temp = befor_sleep_temp;  // 恢复休眠前温度
                beep(100, 1000);  // 提示音
            }

            // 更新活动时间
            last_activity_time = millis();
        }

        // 按键释放(下降沿)
        if (!key_state[i] && last_key_state[i]) {
            uint32_t press_duration = millis() - key_press_time[i];

            // 去抖处理
            if (press_duration > DEBOUNCE_TIME) {
                // 短按处理
                if (press_duration < LONG_PRESS_TIME) {
                    switch(i) {
                        case 0:  // K1 - 减温度
                            if (set_temp > MIN_TEMP) set_temp--;
                            in_settings = 1;
                            break;
                        case 1:  // K2 - 功能切换
                            quick_set_index = (quick_set_index + 1) % 3;
                            set_temp = quick_set_temps[quick_set_index];
                            in_settings = 1;
                            break;
                        case 2:  // K3 - 加温度
                            if (set_temp < MAX_TEMP) set_temp++;
                            in_settings = 1;
                            break;
                        case 3:  // S1 - 恢复默认
                            set_temp = DEFAULT_TEMP;
                            befor_sleep_temp = set_temp;
                            break;
                    }
                    last_activity_time = millis();
                } else {  // 长按时,标记长按激活
                    key_long_press_active = 1;
                    key_long_press_id = i;
                    key_long_press_time = millis();
                }
            }

            // 释放当前长按的按键
            // (只有当这个按键是当前长按的按键时才取消)
            if (i == key_long_press_id) {
                key_long_press_active = 0;
            }
        }

        // 持续按下检测(用于长按触发)
        if (key_state[i] && last_key_state[i]) {
            uint32_t press_duration = millis() - key_press_time[i];

            // 如果按键按下时间超过长按时间,并且还没有激活长按,则激活长按
            if (press_duration > LONG_PRESS_TIME && !key_long_press_active) {
                key_long_press_active = 1;
                key_long_press_id = i;
                key_long_press_time = millis();
            }
        }

        last_key_state[i] = key_state[i];  // 更新按键状态
    }

    // 设置模式1秒后自动退出
    if (in_settings && (millis() - last_activity_time > 1000)) {
        in_settings = 0;
        befor_sleep_temp = set_temp;  // 保存设置
    }
}

// 检查休眠和关机状态
void check_sleep(void) {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llis();

    // 检测振动传感器(唤醒功能)
    static uint8_t last_vib_state = 1;
    uint8_t vib_state = (PINB & (1 << VIB_SENSOR)) ? 0 : 1;

    if (vib_state && !last_vib_state) {  // 检测到振动
        last_activity_time = current_time;

        // 唤醒休眠
        if (sleep_mode) {
            sleep_mode = 0;
            set_temp = befor_sleep_temp;  // 恢复温度设置
            beep(100, 1000);  // 提示音
        }
    }
    last_vib_state = vib_state;

    // 检查进入休眠
    if (!sleep_mode && !shutdown_mode && !error_state) {
        if (current_time - last_activity_time > SLEEP_TIME) {
            sleep_mode = 1;
            sleep_start_time = current_time;
            befor_sleep_temp = set_temp;  // 保存当前温度
            set_temp = SLEEP_TEMP;  // 切换到休眠温度
        }
    }

    // 检查进入关机
    if (sleep_mode && !shutdown_mode && !error_state) {
        if (current_time - sleep_start_time > SHUTDOWN_TIME) {
            shutdown_mode = 1;
        }
    }
}

// 错误状态处理
void handle_errors(void) {
    if (!error_state) return;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llis();

    // 定时蜂鸣提,10秒
    if (current_time - error_beep_time > ERROR_BEEP_TIME) {
        error_beep_time = current_time;
        beep(600, 1500);  // 错误提示音
    }

    // 错误状态下停止加热
    required_heat_cycles = 0;
    heating = 0;
    PORTB &= ~(1 << HEATER_CTL);
}

// 蜂鸣器控制
void beep(uint16_t duration, uint16_t frequency) {
    if (frequency == 0) return;  // 避免除零错误

    // 计算周期和半周期
    uint32_t period_us = 1000000UL / frequency;
    uint32_t half_period_us = period_us / 2;

    uint32_t start_time = micros();
    uint32_t end_time = start_time + (uint32_t)duration * 1000UL; // 总时长(us)
    uint8_t buzzer_state = 0;  // 蜂鸣器状态:0为关,1为开
    uint32_t last_toggle_time = start_time;

    // 生成指定频率的方波
    while (micros() < end_time) {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cros();

        // 到达翻转时间时切换蜂鸣器状态
        if (current_time - last_toggle_time >= half_period_us) {
            if (buzzer_state) {
                PORTC |= (1 << BUZZER);  // 蜂鸣器关
            } else {
                PORTC &= ~(1 << BUZZER);  // 蜂鸣器开
            }
            buzzer_state = !buzzer_state;
            last_toggle_time = current_time;
        }
    }

    // 确保蜂鸣器最终关闭
    PORTC |= (1 << BUZZER);
}

// 设置数码管显示
void set_digit(uint8_t digit, uint8_t value, uint8_t dp) {
    // 关闭所有位选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 获取段选码
    uint8_t pattern = seg_pattern[value];

    // 设置段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if(!(pattern & 0x01)) PORTB &= ~(1 << SEG_A); else PORTB |= (1 << SEG_A);
    if(!(pattern & 0x02)) PORTD &= ~(1 << SEG_B); else PORTD |= (1 << SEG_B);
    if(!(pattern & 0x04)) PORTD &= ~(1 << SEG_C); else PORTD |= (1 << SEG_C);
    if(!(pattern & 0x08)) PORTD &= ~(1 << SEG_D); else PORTD |= (1 << SEG_D);
    if(!(pattern & 0x10)) PORTD &= ~(1 << SEG_E); else PORTD |= (1 << SEG_E);
    if(!(pattern & 0x20)) PORTB &= ~(1 << SEG_F); else PORTB |= (1 << SEG_F);
    if(!(pattern & 0x40)) PORTD &= ~(1 << SEG_G); else PORTD |= (1 << SEG_G);

    // 控制小数点
    if (dp) {
        PORTD &= ~(1 << SEG_DP);  // 点亮小数点
    } else {
        PORTD |= (1 << SEG_DP);   // 关闭小数点
    }

    // 开启当前位选
    switch(digit) {
        case 0: PORTC |= (1 << DIGIT_1); break;
        case 1: PORTC |= (1 << DIGIT_2); break;
        case 2: PORTC |= (1 << DIGIT_3); break;
    }
}

// 更新数码管显示
void update_display(void) {
    static uint32_t last_display_update = 0;
    static uint32_t last_blink_update = 0;
    static uint32_t last_temp_update = 0;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llis();

    // 显示温度值更新频率(每秒2-3次)
    if (current_time - last_temp_update >= 400) { // 400ms = 2.5次/秒
        last_temp_update = current_time;
        // 确定显示温度(设置模式显示设定值,否则显示实际值)
        uint16_t display_temp = in_settings ? set_temp : actual_temp;
        // 分解各位数字
        display_value[0] = display_temp / 100;         // 百位
        display_value[1] = (display_temp / 10) % 10;   // 十位
        display_value[2] = display_temp % 10;          // 个位
    }

    // 显示更新频率控制(减少闪烁)
    if (current_time - last_display_update < DISP_UPDATE_TIME) {
        return;
    }
    last_display_update = current_time;

    // 错误状态显示
    if (error_state) {
        if (digit_pos == 0) {
            // 显示"S"(传感器故障)或"H"(加热故障)
            set_digit(0, (error_state == 1) ? 13 : 14, 0);
        } else if (digit_pos == 1) {
            set_digit(1, 11, 0);  // 显示"-"
        } else {
            set_digit(2, 10, 0);  // 显示"E"
        }
        digit_pos = (digit_pos + 1) % 3;
        return;
    }

    // 关机模式关闭显示
    if (shutdown_mode) { // 关闭所有显示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return;
    }

    // 休眠模式闪烁控制
    if (sleep_mode) {
        static uint32_t last_blink_update = 0;
        if (current_time - last_blink_update > 500) { // 500ms闪烁周期
            last_blink_update = current_time;
            blink_state = !blink_state;
        }
        if (!blink_state) {  // 闪烁关闭阶段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return;
        }
    }

    // 正常显示(个位小数点表示加热状态)
    uint8_t dp = (digit_pos == 2 && heating) ? 1 : 0;
    set_digit(digit_pos, display_value[digit_pos], dp); // 显示当前位
    digit_pos = (digit_pos + 1) % 3;  // 切换到下一位
}

// 过零检测中断服务程序
ISR(PCINT2_vect) {
    // 检查PD6引脚状态变化(过零检测)
    static uint8_t last_pd6_state = 0;
    uint8_t current_pd6_state = PIND & (1 << ZERO_CROSS);

    // 仅处理状态变化的情况
    if (current_pd6_state == last_pd6_state) return;
    last_pd6_state = current_pd6_state;

    uint32_t current_time = micros();
    // 过零检测去抖(避免高频干扰)
    if (current_time - last_zero_cross_time < ZERO_CROSS_DEBOUNCE) return;
    last_zero_cross_time = current_time;

        // 如果要求加热周期数为0,直接返回
        if (required_heat_cycles == 0) {
            heat_accumulator = 0;  // 重置累加器
            return;
        }

        // 均匀分布算法控制加热
        // 累加器算法:每次过零时累加所需加热功率
        heat_accumulator += required_heat_cycles;

        // 当累加器达到或超过20时,触发加热并减去20
        if (heat_accumulator >= 20) {
            heat_accumulator -= 20;
            // 触发加热(输出200us脉冲)
            PORTB |= (1 << HEATER_CTL);
            _delay_us(200);  // 触发脉冲宽度
            PORTB &= ~(1 << HEATER_CTL);
        }

/*    // 小周期计数逻辑(20个半波=200ms,与采样/PID周期对齐)
    current_sub_cycle_count++;
    if (current_sub_cycle_count >= HEAT_SUB_CYCLE) {
        current_sub_cycle_count = 0;  // 小周期结束,重置计数
    }

    // 加热控制逻辑(基于小周期内的分配)
    if (error_state || shutdown_mode || sleep_mode) {
        // 异常状态下禁止加热
        PORTB &= ~(1 << HEATER_CTL);
        heat_accumulator = 0;
        return;
    }

    // 当需要加热时,在小周期内的前N个半波触发加热
    if (current_sub_cycle_count < heat_sub_cycles) {
        PORTB |= (1 << HEATER_CTL);    // 触发加热
        _delay_us(200);                // 保持触发信号(根据继电器特性调整)
        PORTB &= ~(1 << HEATER_CTL);   // 关闭加热触发
    } else {
        PORTB &= ~(1 << HEATER_CTL);   // 本半波不加热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数码管扫描
ISR(TIMER0_COMPA_vect) {
    update_display();  // 定时刷新显示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时间计数
volatile uint32_t timer1_millis = 0;
volatile uint32_t timer1_micros = 0;

ISR(TIMER1_COMPA_vect) {
    timer1_millis++;      // 毫秒计数
    timer1_micros += 1000; // 微秒计数
}

// 获取当前时间(ms)
uint32_t millis(void) {
    uint32_t m;
    cli();  // 关中断防止计数被修改
    m = timer1_millis;
    sei();  // 开中断
    return m;
}

// 获取当前时间(us)
uint32_t micros(void) {
    uint32_t m;
    cli();  // 关中断防止计数被修改
    m = timer1_micros;
    sei();  // 开中断
    return m;
}

谢谢观赏!
双节同辉,家和国盛!
祝各位坛友及数码之家的全体工作人员双节快乐!

网友:
顶起来,第一楼我来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程序,带有调试的部分没有删除,请自行检查。
这是最小功能版,加减温度、故障检测及蜂鸣、休眠、软关 ...

支持下,软件硬件大牛

网友:
软硬件大师!就温控理论原理、调试实战一应俱全!

网友A:
国庆节快乐!老哥要是揽到了DF5C推进剂压力贮罐焊接的活儿就明说吧,不要以魔改烙铁这么含蓄的方式表达

网友:
非常不错,软硬件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庆节快乐!老哥要是揽到了DF5C推进剂压力贮罐焊接的活儿就明说吧,不要以魔改烙铁这么含蓄的方式表达 ...

这活儿得八级钳工才能干,我还是老老实实修理地球吧

网友:
楼主厉害,软硬件都是高手。

网友:
恒温电络铁?

网友:
建议楼主增加菜单功能可以更改PID参数,最好了

网友:
文科生不懂这些,但看出来标题有点问题(说太明确发不出去啊)

网友:
技术贴,还是先顶一下贴再慢慢看

网友:
技术强帖,先支持再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真的太强了

网友:
国庆节快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国庆快乐

网友:
虽然不懂,但觉得高大上,必须加分

网友:
还有仿真编程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