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机械开关实现万用表9V电池开机用2节锂电池串联使用关机并联充电

楼主:
这个方案是使用机械开关实现万用表9V电池开机用2节锂电池串联使用,关机并联充电 。
主要元器件:  两节锂电池 +单节充放保护板+三刀双掷开关

网友A:
这开关的体积也太大了,装表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的体积也太大了,装表困难

tb 有小的9角拔动开关  发的这个只是参考开关的样式

网友:
没看懂,好像不对劲

网友B:
就一般开关的质量,这9个触点,想想都不可靠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改天试试。

网友:
我就是两个锂电池串联使用,反正很省电,快接插头掏出来充电也不麻烦。关键不破坏万用表外观。

网友C:
烧了下脑,好像双刀双掷开关就行解决,唯一的问题是有一颗电池一直接着充电芯片,有可能这颗电池导致耗电快...

网友:
以前是见过6个脚开关切换的

网友:
从多方面考虑,我宁可找个8.4v充电板或者充电器

网友D:
也发一个串联供电并联充电的9V电池

全自动,插电就并联充,拔掉充电器就串联供。貌似双刀双掷继电器比你这个开关都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般开关的质量,这9个触点,想想都不可靠

万用表不需要大电流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了下脑,好像双刀双掷开关就行解决,唯一的问题是有一颗电池一直接着充电芯片,有可能这颗电池导致耗电快 ...

不错哈 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发一个串联供电并联充电的9V电池

全自动,插电就并联充,拔掉充电器就串联供。貌似双刀双掷继电器比你这 ...

哈哈 这个也是一种新思路哈

网友:
搞那么麻烦,体积还大。不如买个2串充、放电板省事……

网友:
似乎没有必要。再怎么经常使用万用表,也是几个月充一次电,卸电池并不困难,为此不值当。

网友:
我也用过这种串并联转换的方法,给电子血压计供电,但我的电路不如楼主设计的完善

网友:
7号电池盒串联2节14450锂电。搞定。

网友:
早做的手动双刀双掷开关加tp5100充电板,已经没啥用了,另外这个2/3串充电板3块一个,自升压快充9V充电,有人拿来给3串锂电钻来用,不用再带着专用12V充电器。2串使用时有均衡功能,虽然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