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3个麦博功放A6320,A6300,FC361

楼主(2025-09-30):
照片顺序左到右FC361,A6300,A6320,两个外观几乎一样颜色有点区别旋钮一个喷漆一个电镀
FC361内部

A6300内部

A6320内部

A6300和A6320都是3个2030,A6320散热器要比A6300长不少
FC361电压要高点

楼主:
我这个6320电位器还正常手里也没了就没换新的,旋钮同样位置的声音和那两个比起来要小也是电位器问题?

网友:
正好有一台6320想磨机可是价格太大,没有意义,放弃了。

网友A:
现在新出的功放大多都是带蓝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出的功放大多都是带蓝牙的了。

蓝牙需求不大,就电脑用用的

网友:
可以响就行。

网友B:
不知道音质有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感谢分享!看了一下6300还能扩展一个功放集成,做成低音BTL,或者改装成双声道BTL,不过牛太小,2030*4的牛至少要100W以上,最好200W,你就会发现声音大大的不一样。

网友:
这是40w功放?

网友C:
都是两枚4558运放吧。
7379和2030哪个效果好点?

网友:
简单实用寿命长

网友:
具体说也就听个响,最基本的音质靠音箱

网友:
功率有点小了,不过作为桌面音响使用也足够了,近声场聆听也不用太大功率,打摩一下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

网友:
microlab沦落到连正品NJM4558都用不起了吗?

网友:
想捡没捡到的,三款都是TDA2030*3(4),你怎么有一个TDA7379。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两枚4558运放吧。
7379和2030哪个效果好点?

如果是意法tda2030还有的一拼。

网友:
都是不错的桌面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音质有没有太大差别?

耳朵一般,听不出太大区别感觉6300声音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两枚4558运放吧。
7379和2030哪个效果好点?

我就听个响,感觉不出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