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虚拟机安装英文版WinXP Pro SP3记录,多图慎入

楼主(2025-10-01):
费了好大劲下载好了西门子Step7 V5.5 SP3英文版安装包,却发现64位Win7安装不了,
这货最高支持32位Win7,没法了又装了个WinXP Pro SP3虚拟机。
打开VMware新建虚拟机,选择XP系统,一路确定,习惯先硬盘分区,再装系统。
CD选择WePE的ISO,进去打开DG,擦,默认的1核+512MB内存打不开DG、傲梅:

都进PE了,就用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进行了分区。

出来后,更改设置2核+2G内存,再进PE,这下DG、傲梅都能正常打开了:

打开虚拟机设置,CD里面加载WinXP的ISO镜像,然后开机:

进XP后还有一堆要安装的:

零售版的秘钥果然不行,又找了个专业版的秘钥,可以了:

输入序列号并不等于系统已激活,又下了个WinXP激活工具,这下才激活。
想着小XP没多大,给C盘十个GB,没想到装完Step7,快用完了:

西门子全家桶真不是盖的……

熟悉而陌生的WinXP,09年我第一台电脑是联想IdeaPad Y450,预装Win7,

从来没用过WinXP系统……

网友:
实话实说,xp确实非常经典。只是经典终敌不过时间,在时间的长河里,xp只不过是经典中的一个。

网友:
虚拟机用做什么用?

网友A:
印象中联想的 Y450预装的是Windows Vist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联想的 Y450预装的是Windows Vista吧

我的TSI白,T6600,预装Win7 home basic,后面输入了个序列号,升级到了Win7旗舰版,
再后面网上淘了个P8700给换上了,换上也就那样,后面进入i3、i5、i7时代,

这货当年型号一大堆,有预装vista的,还有dos的

网友:
xp在低配电脑上还是很能打的

网友:
这本本装了个WIN8.1 还是不习惯,觉得还是XP好用

网友B:
1核512M可以用XPE,你用10PE不是自己找难受么,另外E文XP有啥好的,不是有原生的中文版么?

二○二五年十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核512M可以用XPE,你用10PE不是自己找难受么,另外E文XP有啥好的,不是有原生的中文版么?

没啥好的。
厂家给的程序是一二十年前外国厂商写的,用的是英文版Step7,中文版的Step7打不开,
装英文版的肯定是迫不得已啊

网友:
XP是个很纯粹的系统,所以经典。现在的系统都是既要又要、左右互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好的。
厂家给的程序是一二十年前外国厂商写的,用的是英文版Step7,中文版的Step7打不开,
装英文版 ...

我不信...

二○二五年十月一日

网友C:
目前我还有一台机子用XP系统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还有一台机子用XP系统呐

我能说我天天在用么,主要是破本用XP速度更快...

网友:
xp确实非常经典。只是经典终敌不过时间,在时间的长河里,xp只不过是经典中的一个

网友D:
好久不装系统了,都快忘记了,又学习了一遍,该说不说XP还有蓝屏,还要重装系统,win10比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久不装系统了,都快忘记了,又学习了一遍,该说不说XP还有蓝屏,还要重装系统,win10比它好 ...

XP蓝屏都好多年前的事了,以前是驱动或者软件不兼容容易蓝,后来成熟了都没这问题了...

二○二五年十月一日

网友:
蓝天白云熟悉的味道

网友:
现在装XP除了特殊需要就真的是怀旧了,挺想念蓝天白云

网友:
一直叉劈,不久前才因火狐浏览器看不了如今的网站、新版浏览器却再不支持叉劈,才换的嗡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联想的 Y450预装的是Windows Vista吧

对的就是vista 我也有这个机子,回来就给降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