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电磁炉上的面板破解

楼主:
用高温胶水?用普通的绝缘板?四周转了三圈,没有配的,也没有可以拆件的

楼主:
废品店里有很多很多,问题是这个换很麻烦,整个换也麻烦,抬进抬出的不方便,换玻璃也难,不好拆

网友:
瓷砖薄一些的应该也可以用一下,切圆装上。

网友:
找专业维修人员,
配件、操作都不用操心,就是伤钱。

网友:
这个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破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