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炸/坏CE颗粒拯救计划:BGA152 4CE颗粒怎么屏蔽坏CE?小白也能学会的再利用教程

楼主(2025-10-01):
事情是这样的:上半年写的2CE屏蔽教程挺受坛友欢迎,炸/坏CE颗粒拯救计划:2CE的颗粒坏了一个CE怎么办?小白也能学会的再利用教程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不少坛友也在评论区留言4CE/8CE的屏蔽坏/炸CE的情况怎么处理,当时楼主也是信口开河,信心满满地告诉各位小伙伴4CE的教程肯定会出的,结果一拖就拖到了现在······一方面楼主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实在是过于繁忙,出差去首都、西北出差了两个月,另一方面是4CE屏蔽的情况需要根据情况处理,处理办法比2CE屏蔽起来复杂得多,不像2CE一样简单屏蔽一个CH即可,往下看各位坛友即可明白。在此还是跟各位坛友道声歉,因为我知道有太多小伙伴在等这个教程了,尤其是鸽了龙哥、@mvpctp 等人,实在是不好意思!

正好公司这几天放假,赶忙把此次教程整理了一下,各位坛友也能从截图时间看出来此次资料时间跨度很长,同样为了更多的坛友能够看明白、看懂并且明白本次屏蔽教程的核心原理,楼主也尝试尽量做的详细。部分图片不是很齐全,制作实属不易,在开头感谢坛友观看的同时,也在此提前祝各位小伙伴国庆春秋双节快乐!

话说回来,在2CE屏蔽教程和补点教程发出来之后,跟范范大佬友好交流了一下,大佬发来了几个问题颗粒,有炸CE的也有掉点的,正好一边处理一边给各位坛友一个思路:

先来个颗粒全家福:

2颗4CE的TH58TFT0DFKBA8J,1颗4CE的NW661,一颗8CE的29F64B08PCME1,一颗K9PHGY8S7C,还有一颗25764-512G。先来一颗简单的,拿三星的这个下手:

可以看的出来掉了个点,

对比下我发的BGA316的闪存焊盘图可以得知,掉的是DQ0_3,这个是一个有用的定义点,必须得补上,那就按照补点教程慢慢来:刮出焊盘

飞线

绿油盖上,挖出来焊盘

打下阻值,跟旁边的DQ点阻值差不多

局部特写:

看样子没问题了第二颗选了25764-512G这个闪迪颗粒,据说是短路,上万用表量一下:

VCC对VSS(GND)是正常的,不短路;

VCCQ对VSS(GND)短路了,二极管压降直接归0,量电阻也仅有0.3欧姆(楼主表笔0.1欧左右),感觉完犊子,VCCQ是连接到颗粒的核心供电的,可能晶圆短路挂了,暂时无解。第三和第四颗选东芝的两颗0DFK,为了各位小伙伴更好的理解,(也可以前文回顾一下),楼主用SM2246EN先定义好本次教程的前提:

先正着放进测试架:

再把颗粒调转180度,反着放颗粒: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不识别的颗粒从CH1 CE0横向移动至CH0 CE0,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规律,去定义好SM2246EN中的CE对应颗粒的关系(仅限本次的测试架):

以SM3281为代表的经典单通道4CE主控中则是这样的,理论上单通道U盘的主控CE与颗粒CE关系都通用本图:(因为有3268M这种单通道8CE主控,所以一起后4个CE也画进去了,特别提示:IS903/SM3280等双通道主控不适用本图):

前面说了那么多定义,开始真正去解决这俩东芝颗粒,先上1513KAE这颗到2246EN上看看:

可以发现CE2炸了,ID怪怪的,先用绿油屏蔽掉,具体怎么屏蔽可以看上期的2CE屏蔽教程:

屏蔽掉之后CE2变成00了,但是这样CE排列也不规律,

直接开是开不了的,楼主提供两个思路:

1.把颗粒调转180度,这样CE2与CE3交换了位置,即CE3为00,前三个CE是正常排列的(像B0KB那样),再用可以指定CE的主控去开,或者上单通道U盘,这样理论上能开出来3CE的容量(128G中的3/4即96G)2.不调转180度,“牺牲”一下它对面通道的那个CE,即把CE3也屏蔽了,这样无论是正贴反贴都只有CE0和CE1两个颗粒,也就是说我们把4CE的0DFK“变成了”2CE的9DFK楼主选择了第2个方法(其实是当时没有想到第一个方法,嘿嘿),把CE3也一同屏蔽了:

正常开卡

RDT也没问题

全盘读写也过了,为了省事儿用的转接卡,请不要介意。再来第二颗0DFK,这颗比较特别,CE1即CH1的CE0若隐若现的,有时候能识别,有时候不识别,识别的时候也开不出来,先把它绿油屏蔽了:

这时候的分布,上3379这种主控开卡,跑圈也是全红,看来还得咱改造一下:

把CE3屏蔽了看看,此时可以开0CH这一个通道:

结果CE0坏块过多那把CE0屏蔽了,CE3保留呢?

结果CE3也是坏块爆表看来只有CE2还算一个能用的CE,那干脆把剩余的CE全屏蔽了吧但是此时的CE分布也开不出来,CE0没有CE,如果能让CE2“转移”到CE0的位置,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呢?

把CE2飞线到CE0的位置,之前CE0已经有了层绿油,我们要确保飞过去的CE2与CE0之间是断路的,所以先上绿油,再飞线,飞完焊盘之后,再把原位置的CE2屏蔽掉:大功告成!就是128G的0DFK变成32G的“8DFK”了

跑圈也没问题。再看第四颗29F64B08PCME1,这颗焊盘有点儿露铜了,先绿油补一下:

再上2246EN上看看:

可以发现CE1没有了,先屏蔽掉吧

如果CH1的CE3即CE7能移到CE1就好了,那我们按照上一个0DFK的处理方法试一下:

此时的话,CE0-CE6的7个CE均已正常排列,但是7CE一般来说开不出来,保险起见把CE6也屏蔽了,如果此时用绿油屏蔽的话,整个CH1会变成8个错乱的CE,

楼主实测下来发现部分颗粒是不能简单用绿油覆盖CE点达到屏蔽CE的效果的,因此此时需要将该点与VCC短接,强制不适用该CE,也能达到类似屏蔽的效果。因此处理完之后,如下:

SM2246EN可以正常开卡,变成了48G的“29F48B08PCME1”

上8CE的3268M呢?

也可以开出来

跑圈也OK。再看最后一个NW661:颗粒的问题是CH1的两个CE,即CE1和CE3不稳定,若隐若现的,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

简单用绿油屏蔽会导致CH1出现8个CE,

直接将整个CH1屏蔽掉,

再选择CH0的两个CE即CE0和CE2开卡会报错Can’tFind System Block,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也是颗粒自身的问题,

无奈尝试下把CE2也屏蔽了试试:

也还是开不出来,U盘主控试了下3267、3268都不行,

安国AU6989、芯邦CBM2199还有一芯的1179都没有这个颗粒的参数,估计是没办法了。
以上是范范大佬发给我的颗粒的处理情况,相信看完前面的过程,小伙伴们对4CE乃至8CE的屏蔽方法有更加清晰地思路。写在前面:本次教程同样也适用于BGA152/132/136/88中某部分CE坏块过多想通过物理层面上进行屏蔽的,当然楼主也希望各位坛友能够积极留言谈论,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与思路,楼主也十分欢迎留言。因此,以下为正文,即本次的4CE坏/炸CE屏蔽教程才刚刚开始,为了更多的坛友能够更加清晰、简单易懂的找到自己的颗粒的处理情况,楼主也尽量详细的做出了每种情况的处理方法

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屏蔽单个CE可以通过绿油覆盖或者飞线短接至VCC,飞线至VCC更适合当绿油等绝缘材料屏蔽的时候出现整个CH变成8CE的情况,在屏蔽CE之前楼主更加建议用高温胶带等绝缘材料贴在CE上进行实验;“适当取舍”的情况即取决于你想上什么主控,如果主控支持3CE这种情况那可以保留,不支持的话可以适当舍弃部分CE;“搬”CE的操作是将原先故障的CE屏蔽掉,再飞线人工焊盘至该处,飞线过去的人工焊盘不可以与故障CE短接,同时CE“搬过去”之后,被“搬过去”也需要屏蔽;在没有发生整个CH炸的情况下,优先对一个CH内的CE进行搬CE操作,下策是跨CH去搬CE,这种情况下只能上单通道主控;当需要屏蔽一整个CH可以按照以下的图来。

楼主闪存玩的不是特别的多,根据4CE的坏CE/炸CE情况可以先分为3个大类:

1.在炸1CE的条件下,可分为4种情况:1.1  坏/炸CE0的解决思路为:将原先的CE0屏蔽,将CE2飞线制作人为焊盘至CE0的位置,再屏蔽CE2的焊盘,同时颗粒倒转180度,CE3可适当考虑取舍。

1.2  坏/炸CE1的解决思路为:将原先的CE1屏蔽,将CE3飞线制作人为焊盘至CE1的位置,再屏蔽CE3的焊盘,CE2可适当考虑取舍。

1.3  坏/炸CE2的解决思路为:将原先的CE2屏蔽,同时颗粒倒转180度,CE3可适当考虑取舍。

1.4  坏/炸CE3的解决思路为:将原先的CE3屏蔽, CE2可适当考虑取舍。

2.在炸2CE的条件下,可分为6种情况:2.1 坏/炸CE0和CE1的解决思路为:将原先的CE0和CE1屏蔽,将CE2和CE3飞线制作人为焊盘分别对应至CE0和CE1的位置,再屏蔽CE2和CE3的焊盘。

2.2 坏/炸CE0和CE2的解决思路为:屏蔽整个CH0,将CE3飞线制作人为焊盘至CE0的位置,再屏蔽CE3的焊盘。同时颗粒倒转180度。此方法处理之后只能上单通道主控如U盘主控,不可以再上固态硬盘等多通道主控。如果想上多通道主控,需再屏蔽CE3变成1CE颗粒。

2.3 坏/炸CE0和CE3的解决思路为:将原先的CE0和CE3屏蔽,将CE2飞线制作人为焊盘至CE0的位置,再屏蔽CE2的焊盘。此种情况很少出现。

2.4 坏/炸CE1和CE2的解决思路为:将原先的CE1和CE2屏蔽,将CE3飞线制作人为焊盘至CE1的位置,再屏蔽CE3的焊盘。此种情况很少出现。

2.5 坏/炸CE1和CE3的解决思路为:屏蔽整个CH1,将CE2飞线制作人为焊盘至CE1的位置,再屏蔽CE2的焊盘。此方法处理之后只能上单通道主控如U盘主控,不可以再上固态硬盘等多通道主控。如果想上多通道主控,需再屏蔽CE2变成1CE颗粒。同时此为2.2的同等情况(倒转颗粒180度关系)。

2.6 坏/炸CE2和CE3的解决思路为:将原先的CE2和CE3屏蔽。此为2.1的类似情况。

3.在炸3CE的条件下,可分为4种情况:3.1 仅剩CE0好的解决思路为:屏蔽CE1、CE2和CE3(即CH1和CE2)。

3.2 仅剩CE1好的解决思路为:屏蔽CE0、CE2和CE3(即CH0和CE3)。同时颗粒倒转180度。

3.3 仅剩CE2好的解决思路为:屏蔽CE0、CE1和CE3(即CH1和CE0)。将CE2飞线制作人为焊盘至CE0的位置,再屏蔽CE2的焊盘。

3.4 仅剩CE3好的解决思路为:屏蔽CE0、CE1和CE2。将CE3飞线制作人为焊盘至CE1的位置,再屏蔽CE3的焊盘。同时颗粒倒转180度。

以上应该能够覆盖坏/炸CE的绝大部分情况了,至于4个CE全炸的情况,不在本次教程的讨论范围之内。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分炸/坏CE经常是整个CH一起炸掉,有些是颗粒拆焊的时候温度过高,颗粒炸裂导致晶圆金线受损等,所以楼主还是很建议小伙伴们风枪温度不要太高,下面最好开着预热台,否则单通道颗粒按照本教程处理之后基本上只能上单通道的U盘主控,如果有2个这种成对的炸CH的颗粒,又想上固态硬盘等多通道主控,可以尝试将另外一个颗粒倒转180度贴在相同通道的位置上(后续可能会更新)。

当然,我知道还有小伙伴想要问,BGA152的8CE的屏蔽教程会不会出,BGA272/304/316的会不会出,楼主只能说,其实都是基本本次4CE教程的重复复用,相信聪明的坛友是能够有能力举一反三,在面对各种坏/炸CE的情况的同时能够有思路、有方法、有勇气去独立解决。如果有更好的思路与方法,楼主同样欢迎留言探讨,如果还有解决不了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留言,找楼主帮忙手工屏蔽也不是不可以,记得私信。

另外,关于坏/炸CE的颗粒的稳定性,楼主这边暂时没有特别严谨地测试,但就目前测试下来,大部分没有别的问题。如果小伙伴们在乎稳定性地话,那楼主推荐不要放重要数据哦!
隆重致谢@fanallen @Zhu9999 ,感谢各位的支持与鼓励!
至此,本教程正式完结!撒花!感谢观看!
To Be Continued……

楼主:
相关图片资料已放至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ZvsEFXam33quwMc0wjoEmQ?pwd=0930 提取码: 0930

网友:
围观才毕业的大学生...

二○二五年十月一日

网友:
纯技术贴!学习下。残废颗粒再就业

网友:
好详细,真100%利用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
感觉这难度对新手还是有些难度,要是主控板设计成跳线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水平,无敌了。

网友:
前排站位,此贴将来必成超大流量贴

网友:
牛逼呀 ,确实太复杂了   辛苦辛苦

网友:
好详细的技术贴!学习下。

网友:
坏了的颗粒还可以这样用,多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看得如坠云里雾里。。。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纯技术贴!学习下

网友:
这个太无敌了,大芯片还可以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