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功率可手动调节的电热水龙头有没有?

楼主(2025-10-01):
厨房装修较早,使用电器功率有限,功率太大会跳闸。不想改装电路,我想购买这样一款电热水龙头:
(1)可以自己手动调整功率在3000W以下,最好是调节到2500W左右;
(2)打开水龙头时加热头不要满功率工作,而是限定在调节后的功率下工作;
(3)全钢的最好,塑料外壳的过段时间容易起细裂口要漏水(长虹电热水龙头即如此)。

老铁们,请推荐一下满足如上条件的电热水龙头,谢谢!
以前一直用长虹电热水龙头,现在它不生产低功率的了。
而且还发现,标注同样功率的水龙头,新的跳闸,旧的不跳闸,经测试,新的电龙头实际功率比标注功率高出不少!
长虹的塑料外壳容易起裂纹,漏水!

网友A:
你直接买最大功率2500w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B:
一般不是调节功率,市面很多可调恒温款直热式水龙头.我家一直在使用包括洗手盆和洗菜盆.

网友B:
没看清,原来是供电限制,那更换空开呀.实在没辙手动增加调压设备,或者直接串联半波整流.

网友:
去 淘 宝 上搜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我没有见过功率可手动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买最大功率2500w的不就行了吗

小功率的现在可能不生产了。电热水龙头功率虚标(往小的标)很常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调节功率,市面很多可调恒温款直热式水龙头.我家一直在使用包括洗手盆和洗菜盆. ...

调温式,是根据进水量控制功率。这种龙头,刚打开时进水冷,是满功率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原来是供电限制,那更换空开呀.实在没辙手动增加调压设备,或者直接串联半波整流. ...

谢谢您提供的思路!

网友C:
好像没有这样的,可以买一个3kw的可控硅可调输入

网友:
接一个调温器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D:
串一个大功率的可控硅调压器应该可以。

网友E:
有能设置温度的水龙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这样的,可以买一个3kw的可控硅可调输入

谢谢!某宝上看一下可控硅调功器,有无极调压,还带电压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能设置温度的水龙头

现在好多都带温度调节功能。这种水龙头刚打开时,水温较低,电热水龙头会满功率工作,此时的电流很大,照样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一个大功率的可控硅调压器应该可以。

谢谢!好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功率的现在可能不生产了。电热水龙头功率虚标(往小的标)很常见了! ...

哦,还有这种说法反向虚标

网友F:
满功率出水也就40度,你还调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这种说法反向虚标

电烤火炉也是,标注满功率900W,可能实测会达到1000W或1100W,功率做大点你烤起暖和啊,功率标小点,你会以为很节电啊。如果不相信,你可以自己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满功率出水也就40度,你还调啥

功率大了会跳闸,线路有点旧不想改造。

网友:
是根据进水量控制功率,把进水关小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