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线间电压有1.6V正常吗?

楼主(2025-10-01):
家里前两个月各有一次莫名其妙跳总漏电保护器,两次推上后也都能正常。今天测量了一下零线和地线之间交流电压有1.6V左右,不知正常吗?

网友:
才1.6v啊,大功率点焊机都比这电压高

网友:
晚上或用电高峰期这个电压更高呢。。。。。。

网友:
如果用电器功率很大 或终端与变压器相距比较远,零地线间电压有1.6V正常 !

网友:
我地线自己钉的一根角铁,零地电压约10V。

网友:
才1.6?超过16也是正常的。

楼主:
这电压差产生的电流如果超过了漏电保护器限值应该会动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压差产生的电流如果超过了漏电保护器限值应该会动作吧

家用漏电保护器 检测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网友:
换漏电保护器吧,这点电压都跳,太保险了点。

网友:
不用纠结,很正常

网友:
     漏保之后零地是不通的,跳和这个电压无关

网友:
小于十几伏的交流电压都是正常的,有时用指针表高电压档测有几十,换低压档只有几伏。

网友:
家里的地线点到前端接地点的压降

网友A:
正常,标准居民用电都是三相五线tn-s,居住如果离变压器远的,大家用电负荷大的时候,零地二三十v都正常,因为地线是一路都接地的,包括到你家楼下配电箱里的地排,这是最近的接地点,能保证地线时刻都是近乎0v,但零线从变压器那出来后,就与大地绝缘了,很明显,由于零线有电流,电缆有电阻,自然就有电压了,离变压器越远,负载越大越不平衡时,零线电压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标准居民用电都是三相五线tn-s,居住如果离变压器远的,大家用电负荷大的时候,零地二三十v都正常, ...

理解了,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网友:
正常的电压

网友:
如果想要地线没有电压,重复接地即可。你这个1.6伏可以不用管,对正常用电没啥影响。

网友:
正常,不必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压差产生的电流如果超过了漏电保护器限值应该会动作吧

漏电保护动作检测的是漏电流,不一定是通过保护地线泄露的。漏保动作说明进去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不一样。也有可能是漏保本身故障造成的,假如没有找到漏电的地方,可以换一个漏保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压很正常,当三项交流不平衡时电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