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变频电机检测仪(下)

楼主(2025-10-01):
好消息是表头到了,而且精确度很好,0-100A量程,带背光,起测电流很小,1W左右也可以显示。坏消息是表头个头太大,盒子剩余的空间不够了

先做连接线,这是五线风机电机的连接线,连接到多品牌五线风机接口板

做UVW线,还有六针的膨胀阀连接线,与五线膨胀阀接口通用

因为不是装机使用,排气传感器内不固定就可以了

还加长引线,把板载的电源指示灯和报警灯引出来了,插座这里的是电源指示灯,压缩机接口板那边的是报警灯

可惜就是表头体积太大了

这个表头是真不错,价格实惠,才15元,带背光,带电压,电流,频率,带记忆,0-100A大量程,而且起测电流很小。
改插排的那个电流表起测电流0.7A,而这个标称是0.5W起测,用6W筒灯试了一下,跟泰克曼10A功率计插座测量数据基本一致。
但这个表头是俄文的,问题不大,不影响看明白数据。

网友:
这款表头功能挺多,还能用作他用,不错。

网友A:
表头如果带功率计功能就厉害了。

网友B:
散热片看着个头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如果带功率计功能就厉害了。

支持这些,你看看,价格实惠,大量程,而且起测电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看着个头不小

两个美的挂机的散热片拼的,板子是3P的,空调用在机器上是风扇主动散热,我这个主要也就是测试电机,不会运行时间太长,所以散热片就地取材了。

网友C:
体积大可用作他用

楼主再拍个表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大可用作他用

楼主再拍个表头吧

本来吧,看空开上部是有空间装表头,也买过别的表头,只是起测电流比较大,并不是太合适,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起测电流小,价格有划算的表头,没想到体积这么大。打算不装表头了,搭配功率计插座用,反正只是测试电机而已,其实看电流意义也并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这些,你看看,价格实惠,大量程,而且起测电流低

谢谢告知,已放入购物车。

网友D:
中文的贵,俄文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文的贵,俄文的便宜。

我买的这家,俄文开合适互感器便宜,俄文闭合式互感器的贵。没有中文的选项

网友E:
东西挺规整,活好

网友F:
换大一点的外壳。功能还能有扩展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西挺规整,活好

主要是现在闲了,时间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大一点的外壳。功能还能有扩展余地

还有啥功能?

网友G:
网上买的万能驱动板?

网友:
体积确实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上买的万能驱动板?

是的,标称是1.5P的155元,2P的165元,3P的175元。我买的3P,反正只是试机,不是装机长期使用,3P内应该都可以正常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