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850a热风枪传感器的参数

楼主(2025-10-01):
手上的热风枪没有屏幕,打算自己给加一个,但是四处找型号找不到,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
我也没屏幕,不知道温度,我猜测得知道反馈热电偶是什么型号,

网友:
右边那个不就是温度旋钮吗,看刻度就行了。你自己折腾费力不少,未必比旋钮的好多少。实在不放心,买个温度计吹吹也行,有那烤箱用的温度计,可测到540度,够用了。

网友:
实在不放心,买个温度计吹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