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急急急!台下盆掉了咋整,买哪种胶靠谱?

楼主(2025-10-01):
真是多事之秋,屋漏偏逢连夜雨,连着下了一个月的雨,屋子漏水漏得七荤八素。

想洗个床单,又把台下盆弄掉了……

网友:
云石胶,结构胶 ,干挂胶,重要的是做个支撑

网友:
这得云石胶还得加固化剂 ,  最好加个不锈钢支架,一劳永逸

网友:
我前两个月才装好的房子,想来想去还是没装台下盆,不要相信商家说肯定不会掉,商家没有一句实话

网友A:
没安装好,还是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安装好,还是质量太差

台下盆掉得非常多。
云石胶不耐水,受潮时间长就掉

网友:
加个支架吧

网友B:
用汽车的挡风玻璃胶,粘上后就不会脱落!

网友:
环氧树脂试试!我家雨棚漏水直接抹了4遍它,安心三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汽车的挡风玻璃胶,粘上后就不会脱落!

我也是用这个,真的挺结实的,好多年了也没事

网友:
我好奇这是哪的盆,咋还是个台下的...

二○二五年十月一日

网友:
看来,粘在台面下不牢固,还是挂在台面上稳当些。

网友:
那个大聪明研究的这种结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汽车的挡风玻璃胶,粘上后就不会脱落!

好,我试试,挡风玻璃胶当主力用麽

网友:
玻璃胶,下面再垫几块砖头顶住盆,应该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下盆掉得非常多。
云石胶不耐水,受潮时间长就掉

我家以前也是你这种情况,都是偷工减料的结果。

实际安装台下盆需要使用ab胶,搞的我去买了两大桶,就为粘我自家一个盆………………

注意安装前要将接触面清理干净。

网友:
设计不良问题,,, 这种,,掉下是早晚的事

增大粘合接触面积(周边加粘同厚,L型加固粘,,),,,或用木头或不锈钢做简易支架

网友:
台下的好看,麻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