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dd16元的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拆解,高清实拍图,顺便请教一下电压不准?

楼主(2025-10-01):
另外还发现电源线(左边蓝色线)直接跨过变压器线圈接到变压器后面了(第二张图左上角可以看出来),有问题吗?需要恢复板子标注的接法吗?
标称54.6V 3A,实测空载电压是54.9V,感觉太高了不好。

板子上还有剪掉的线头,果然是壳子新的里面都是回收的!网友说这个是板子是铅酸改锂电的!商家都会回收板子自己改了吗?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A:
西普尔的板子,不错

楼主:
内部是回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普尔的板子,不错

怎么看出来板子是这个牌子的?但是空载电压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板子是这个牌子的?但是空载电压不对啊

西普尔的充电器风格都差不多拆机的看多了一看就知道,另外板子上那个GF就是西普尔的标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板子是这个牌子的?但是空载电压不对啊

这里有拆机图,型号是SP33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293-1-1.html

网友:
考虑线损,电压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拆机图,型号是SP33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293-1-1.html

但是我买的是锂电充电器,你发的链接是铅酸?这个布局的充电器类型电压参数是单片机程序定的吗?电压还不好改?

另外我买回来发现输入线接到变压器(还是电感线圈)后面了影响吗?需要恢复原装接线吗?

网友:
只是跨接电感了,你复原更好

网友:
西普尔的充电器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买的是锂电充电器,你发的链接是铅酸?这个布局的充电器类型电压参数是单片机程序定的吗?电压还不 ...

你没看电路上被改动过了吗?估计是把拆机铅酸充电器的板子改成了锂电的呗,电压肯定是可以改的,你得看得懂电路会算才行

网友B:
  对电瓶好一点  否则 换电瓶肉疼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拆机图,型号是SP33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293-1-1.html

在 爱玛配套的  博世面前都得跪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电路上被改动过了吗?估计是把拆机铅酸充电器的板子改成了锂电的呗,电压肯定是可以改的,你得看得 ...

铅酸能完美改锂电吗?竟然是铅酸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电瓶好一点  否则 换电瓶肉疼

买的锂电充电器

网友C:
输出线还有压降,0.3v÷3a=0.1欧   100m欧的线损差不多,不用改,再说了锂电可以到4.4v,不过4.2伏锂电寿命长

网友:
锂电都有保护板,过压,过流,过冲都会自动断开,不用自己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线还有压降,0.3v÷3a=0.1欧   100m欧的线损差不多,不用改,再说了锂电可以到4.4v,不过4.2伏锂电寿命 ...

锂电充电末期电流变小,所以不能按照3A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