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A7-588和230电动扳手外观对比

楼主(2025-10-02):
a7-230电动起子机收到后用a7-588电池,档位灯调节可切换,按下按钮照明灯也能亮,但就是不转,反复安装电池5-6次都一样,也不知电池不兼容还是咋地。话说588做工比230好多了,
前者1280克,后者1110克

直接外观对比,不拆机了,毕竟差不多的结构。

网友A:
功能价格差不多的话我更喜欢灰黑色的那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价格差不多的话我更喜欢灰黑色的那把。

识货的,两把价格差不太多,灰色感觉像升级款,做工非常精细。

网友:
电池带不起来,我买的东城外转子的电起子也是,电锤和角磨机都可以用的电池,插上就是不转,灯闪,找了一块全新的电锤的电池,插上就能使用了,说明,这玩意启动电流大

网友:
对头。还以为两把比较打击呢

网友:
喜欢灰黑色

网友:
大艺还能用大艺A3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