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戏机不开机板号MS-CK611-V1.2

楼主:
有两台同型号板一模一样的看戏机没法开机,有那位会维修,是什么问题啊,可调电源4.2V上电,测各路电压正常,开机电流表没电流跳动,零毫安,互换固件也不行,版号 MS-CK611-V1.2版号MS-CK711C-KEYL-V1.3龙之达,请问有此机固件么,望请解答谢谢

网友:
不是应该先查供电么?

二○二五年十月二日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先检查电池,然后检查DC—DC部分,所有供电正常,再考虑固件。

网友:
几年前曾经修过一台,其实按我想法应该扔垃圾桶,关键是丈母娘常听的,怎么也得把它修好,故障现象是能开机,不能进系统,比较偏的机子,网上找不到固件,后来通过编程器读出来发网上,有大神修改完发给我写入就好了!祝你成功

网友:
全志的MP4方案

网友:
f100
那帮垃圾佬一直在玩:https://whycan.com/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相关的固件,因为他们是自己做linux固件玩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只能返厂维修比较稳妥,不然就只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