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的有趣现象

楼主(2025-10-02):
数控电源设定5v,限流30ma,这时如果负载电阻很小的话,输出电压会被拉低,电流·还是30ma
,但是如果电流反灌的话,数控电源的输出显示会大于5v,今天发现竟能搞到9v,有点晕啊

网友:
大白天了,醒一醒

网友:
欧姆定律算一下才行

网友:
合着搁这里钓鱼来了?

网友:
反灌还会少电源呢,一般加二极管隔离,
升降压的,短路电流会失控。

网友:
你的负载是带另外一个电源的负载吧,负载电源会单片机电源充电,使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升高。

网友:
电流反灌,那就是数控电源检测到的是外接电源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