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源适配器SW-48W12 次级电容更换

楼主:
老大给我买的高清屏 用了几个月 黑屏坏了。因为 右边有条竖线,干脆用京东邮寄 换了一个。

换了屏还是黑屏,用了个临时12V5A 供电 ,没有问题。原来是适配器坏了。
小意思 自己修!
48W 12V   4A

翘一边 温柔点 (多撬几年 就练出来了)

有点破损可以接受
感觉可以 还好呀。
磕了几下,电容壳子自己掉了下来。旁边的也有点鼓包。

测量一下鼓包电容 9百多UF 还好。
但是 还是不要了,换3300UF 。

刚刚装下去,压着点LED 无所谓

OK

网友A:
换电源能解决右边竖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能解决右边竖线问题?

同问,没感觉电源跟竖线有什么关系...

二○二五年十月二日

网友:
开壳是最难的部份

网友:
电源次级输出电容损坏只会导致带负载能力变差,与黑屏无任何关联。

网友:
电源里电容只要不是在极端环境使用一般不爱坏,坏的都是质量差或者计划报废电容,十年前修过几次电脑电源电容鼓包还有显示器电源电容鼓包,以为这东西很容易坏,有红包就买了点1000~1500uf备着最后囤了好几十个,到现在一颗都没用上

网友:
屏幕黑线一般不会是电源问题导致,尤其外置电源基本不可能;屏幕有竖线(固定、幅度移动),新屏是概率问题质量问题,旧屏是自然老化问题,控制板和排线导致有可能是移动式和颜色亮线与块

网友:
查查排线和接口,应该和电源关系不大。

网友:
这电源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还好,能够肉眼看到的问题比较好处理,

网友:
整个固态更巴适

网友:
鼓包的电容还有容量,没鼓包的电容的外壳竟然给磕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能解决右边竖线问题?

统一回复一下:买的新屏 没有竖线,用了大概1个多月后,距右边框2寸左右地方 有一条极细的竖线。虽然有三年保修 但是,我不是 完美主义者。算了 就不麻烦自己和别人了。一直到现在 应该有不到半年时间吧,先是 闪,然后 逐渐严重,直到黑屏。因为在保修期内,所以就不想自己修。期间 测量过一次适配器 12.6V,就判断是显示器故障。经与厂家沟通 愿意邮寄维修等,当然 我出了运费,57元左右(因为包装丢了,要打木架30多,而且 顺丰不邮寄,最后找到京东 网上订的)
因为有竖线 就与客服说了。昨天收到显示屏,是更换了一个。厂家非常给力!!!

楼主:
如果仅仅是 黑屏,我不会邮寄厂家,大概率我会 自己检查 然后修理。邮寄的主要原因是 有竖线,这个就难说了。就我的经验 非常麻烦。既然厂家愿意,其实我也花了5~60元邮寄费。也很心痛。

楼主:
最后 适配器因为电容的原因 带不了什么负载,我还不是自己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