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能不能当低压脉冲发生器用?

楼主:
VIPer22A是一款集成PWM控制器与高压MOS管的小功率开关电源芯片。
VDD供电端电压范围为9-38V,内部MOS管开关频率固定为60KHz。

按下图的接法,供电端接固定的DC24V,供电端与反馈端和的电源负极间接个合适的电位器,
调节电位器给反馈端一个稳定的电压,是不是可以使内部MOS管得到占空比稳定且不变触发脉冲?
串接在MOS管漏极的变压器线圈是否会有60KHz的脉冲电流?

请精通VIPer22A的高手给个解答。

网友:
您再想一想。

网友:
大多数不能,因开环下占空比太高了,远大于50%,494,3525,3844/45,555等等都可以50%占空比输出,这些才可行。哪怕是用一个反相器做也可以。

网友:
这个电路使用变压器会有幅度大的谐波。
用图腾输出的芯片,电流不够就加一级推动。
建议3842等芯片输出频率,占空比都可调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不行,调电位器只会有两个结果:1,芯片输出最大脉宽。2.输出最小脉宽或无脉冲输出。要想电位器调占空比得引入rc积分电路。
其实,单片的555,38xx系列还有494,3524和3525等芯片实现的用电位器可调脉宽电路都是在振荡电路上做文章,优点是电路简单,缺点是调脉宽时输出频率也会跟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调电位器只会有两个结果:1,芯片输出最大脉宽。2.输出最小脉宽或无脉冲输出。要想电位器调占空比得 ...

厉害
今天按图接线通电试了一下,跟你说的完全一样,调节电位器只有2种结果,一种是占空比几乎95%的宽脉冲,一种是不工作无脉冲。我以为VIPer22A就是集成了设定脉冲频率的RC和高压小功率开关管的UC3842,看来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