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人体感应灯头靠谱么?为何有时候会一直常亮?

楼主:
正常情况人离开一会儿应该灭掉,

为何有时候竟然能保持常亮

网友:
是不是有延时

网友A:
不应该常亮的,延时已到就会灭,不然就是内部有问题。

网友:
这很难理解吗?图片上不是有两个开关吗?一个是前边选项的,一个是后边选项的。你把开关打到全天档,它不一直亮还能怎样,如果不一直亮就是灯坏了。

网友B:
另外,如果是雷达感应,只要有物体在动,不管是有血有肉的还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只要在它感应的范围内它就会亮,比如风吹窗帘动它也会亮,柜子下边有老鼠动它也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常亮的,延时已到就会灭,不然就是内部有问题。

有时候没人经过也一直亮,为何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是雷达感应,只要有物体在动,不管是有血有肉的还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只要在它感应的范围内它就会 ...

是人体感应

网友C:
这种红外人体感应灯都会这样,特别是装在窗口附件到了夏天晚上更容易自己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红外人体感应灯都会这样,特别是装在窗口附件到了夏天晚上更容易自己会亮 ...

自己亮是不是说明质量不过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亮是不是说明质量不过关?

我家里阳台和厨房间都装在考窗位置,好多年了也换过好几次都有这种情况。估计是夏天气温高气流一吹变化引起的吧
不过不是一直长亮,过一段时间也会暗掉的,就是误触发的那种情况

网友:
这种是热释红外的。照度开关,全天的意思是取消光控,只要有热源活动就启动。
如果常亮,大概率就是热释传感器或控制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阳台和厨房间都装在考窗位置,好多年了也换过好几次都有这种情况。估计是夏天气温高气流一吹变化引 ...

环境温度30多度会常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温度30多度会常亮么?

会的,特别是风大的时候会一会亮一会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