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JEEP指南者点火开关维修

楼主:
故障现象是拧钥匙在"ON"到"START"区间的时候,要像电影里撬锁那样

在某个位置才可以让起动机启动着车,否则就会断一下电,要重新来过
本来误判断故障为锁芯问题,待买回点火开关包括锁芯的总成,发现"ON"到"START"位置的
动作与锁芯无关,完全是点火开关的问题
确定了问题,就开始拆
将方向盘的上下保护盖拆除就可以看见锁芯总成,无需拆气囊和游丝
只需一颗螺丝拆卸,向外侧一拔,就可以拆下点火开关

拔除连接线束,将点火开关拆开研究
拆开护盖

很简单的上层结构,本以为是哪颗电阻氧化虚汗了
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想补焊一下氧化的地方发现不上锡,不知是什么材料
拆至下层,发现导致问题原因,

有一半接触面氧化了
用砂纸打磨后从新上一遍高温润滑脂
重新装车后故障排除

本来可以省300的,就给大伙儿省吧

网友:
你这又影响GDP增长了,抓起来!!!

二○二五年十月二日

网友:
这个氧化怎么这么厉害,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电阻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应该更可靠。另外一半氧化的很奇怪

网友:
我的是一键启动的,到时没问题;

最近真空泵垫漏油,一个月漏掉0.5升,想换,放假了还调不到配件,又不想网上买,怕不对症还要退。

等两天再说吧。

网友:
退掉啊,300块呢

网友:
这锁芯300元?退掉吧,一般情况下都给退掉的